函数中临时变量赋值的疑问

楼主(2021-02-17):
在进入一个函数时,定一个临时变量,对这个变量赋了一个全局变量的值.  现在调试模式中我观察到这个临时变量大概率没有正常被赋值.原因是那个全局变量不可能比临时变量小

网友A:
完全没看懂啥意思,局部变量只有在运行到相关函数体内才能在watch窗口观察到

网友B:
"这个临时变量大概率没有正常被赋值" 具体是指什么?

网友C:
观察到赋值语句执行后,这个临时变量的值不对?

网友D:
还是该条赋值语句没有执行?

网友E:
编译器优化等级是什么?

网友F:
最好把优化都关了再观察.

楼主:
定一个16位的临时变量,这个变量取值为后面的一个16位的全局变量.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发现全局变量的值不能完全赋值到临时变量里面.

网友G:
全局变量在串口接受中断中有自加的操作

网友H:
在赋值的时候如果正好被中断打断赋值就会导致执行完赋值语句发现两个变量值并不相等的情况

网友:
局部变量需要在其对应的函数中观察,出该函数后局部变量被污染,可能是一个任意值

网友I:
这个不可能吧,总觉得是你调试或者观察角度的问题

楼主:
解决办法呢

网友J:
在定义和赋值之前把串口接受中断暂时关闭,

网友K:
对,完成赋值之后再打开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G:
对一些全局变量的操作,一定要注意多线程(中断)的操作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