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7年前发的问题,最早反对机械的节点法/网孔法

楼主(2021-02-18):
我在7年前就发帖说过,机械的 训练节点法、网孔法解题套路,在学习初期是必然的,但是如果一直**如此,事情就会逆向发展,弊大于利了。
此时应该灵活地因地制宜,根据具体的问题,采取相应的策略来解决,一方面有利于物理理解,一方面节省宝贵的时间。

而且我从7年前讲到现在,大多数人学过电路原理,拿手好戏就是节点法、网孔法列方程、解方程。
例子数不胜数,大家可以到本版面查看帖子,看我预测的准不准。

网友A:
别整这些没用的,看你这么牛X应该在做国际领先产品或者芯片,可以拿出型号大家看看咋样,别总整一些电阻电容三极管焊焊接接以为就是实践了,那些东西我家小孩子都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整这些没用的,看你这么牛X应该在做国际领先产品或者芯片,可以拿出型号大家看看咋样,别总整一些电阻电 ...

什么样的帖子有用,你发一个给我们大伙做做示范???

你一共在论坛上回复了41个帖子,大约有30个都是攻击人的,这样的帖子有用???

网友B:
一味扎到公式里肯定是有问题的,遇到复杂度高的电路很难有效率的分析解决

我倒是不这么认为,研究什么也可以,只要研究通透就行。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先有理论,才有实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味扎到公式里肯定是有问题的,遇到复杂度高的电路很难有效率的分析解决 ...

我也感觉到迷惑。

经常看见实战家鄙视数学,鄙视理论,但是当我去看实战家的视频,发现他们讲的公式,比我还的还多

我非常想见识一下,谁个有能耐,不用数学公式,就能把电路讲清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味扎到公式里肯定是有问题的,遇到复杂度高的电路很难有效率的分析解决 ...

他这些就是玩玩,工程好多都是基本无解,他要是能解决也算泰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感觉到迷惑。

经常看见实战家鄙视数学,鄙视理论,但是当我去看实战家的视频,发现他们讲的公式, ...

一个是好像是白纪龙的,另一个是谁的不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讲原理,不需要公式。很多书是一个公式都没有。
有的人很会公式计算,却不懂电路原理,此时才发现计算不 ...

这个讲到点子上了,根本的原因还是对电路的 原理一知半解或者是半懂不懂,才会导致觉得公式繁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讲原理,不需要公式。很多书是一个公式都没有。
有的人很会公式计算,却不懂电路原理,此时才发现计算不 ...

一个公式都没有的书,只有可能是语文、文学之类的书籍。。。

电子类的书籍,不可能发生此事。

你要想反驳,就上传一本书给我们看看。

而且经常看datasheet的电工,应该非常适用简单的加减乘除运算,不然器件的参数如何选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尽量没公式,很多篇幅没看到数字。

你7楼说的是【公式】
到这儿摇身一变,说的是【数字】了。

这是两码事!!

你的截图中就有大量的公式,其中有的是直接的:

其中有大量文字中的公式是隐藏式的:

而且要想只有公式,没有数字,太容易实现了。

例如下图这个,红框中的那段赋值部分,删掉就行了。

楼主:
序言说的很清楚:该书读者对象是初学者。
也就是说,这本书是写给中学生看的。

作者也明确指出:初学者看过此书,是不可能具备自由电路设计能力的。
也就是说,此书不适合工程师阅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真会挑,没数字就是没公式。
有人说古代中国为何科学不发达,因为用汉字不利于写公式,用英文和阿拉伯 ...

你自己慢慢欣赏吧。

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哥哥上电子类职业学校(那时候流行考示范,考上就是铁饭碗,包分配,所以90%以上的人都考不上,要上职业学校),他带回家的电子电路教材,是本科教材的简化版,但是非常厚。
我到初三的时候,已经把这个看完了。

所以现在根本没兴趣看这些书籍了。

网友F:
X大最近的帖子。。。

网友G:
没有理论,没有公式,是没有办法讲清楚的,任何反对的都是个例。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看你还是回头再去你老哥当年的书。不然为何你做实验(雪崩振荡丶白杂声)老是把晶体管的接脚搞错?
H大师 ...

大佬求书名。。。感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晶体管电路设计与制作/黑田彻》

貌似不是一本书啊  大佬,序是高野政道的 字体是繁体,黑田这本是翻译过来的简体。。。

网友I:
这年头已经集成电路化了, 除非你去学习模拟集成电路设计, 不过现在除非你搞射频、微小信号处理、以及高压大电流的电力电子应用, 大部分的硬件工程师就是个选型工程师,没必要去搞懂每个元器件的内部构造啥的。 所以这年头硬件也会越来越内卷,比如我儿子他们班级,很多搞机器人的, 也都是网上资料一查啥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