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Microchip工程建立笔记

楼主(2021-02-18):
(图片)

楼主:
有三角记号对应的是复位脚,另外一边,最后一个引脚不使用。

楼主:
新工程的建立
首先,我们需要创建一个存放工程的文件夹。

楼主:
然后,我们需要获取官方的头文件和链接描述文件。官方的链接描述文件可以在下图所示的路径找到:

楼主: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YyOTM0NHw3YzUwOTI2N3wxNzU5NzM4MTAwfDB8

楼主:
这是前期准备工作,下面开始建工程了。

楼主:
我们在工程文件夹下,新建一个文本文件,然后修改名字及后缀。

楼主:
然后,把我们新建的文件,添加到工程里面。

楼主:
其他的文件添加方法跟上面类似。全部添加完之后,如下图所示:

楼主:
当然,这里还要新建一个Main.h文件

楼主:
然后我们写一个MAIN函数

楼主:
这就是一个最基础的工程了。

这个基础的工程搭建好之后,下面可以编译一下。

楼主:
编程建议使用英文,否则有时候会有莫名其妙的错误。

启动文件的编写
启动先从__reset开始

这是由链接文件中这些内容决定的

楼主:
复位处有个goto指令  上面有0x04,所以程序会从复位地址跳到__reset

楼主:
在FLASH的0x000000处 存放有goto 指令

楼主:
上面就是启动文件,开始从__reset运行,复位跳转地址就是__reset,所以我们的启动文件从__reset处开始往下执行。

楼主:
最先执行的动作是关闭中断

下面我们看 如何关闭中断,我们的目的就是把SR 寄存器中的 IPL三位改成 111就禁止了所有用户中断

楼主:
    mov     SR,w0
    mov     #0x00e0,w1
    ior     w0,w1,w0        //w1 和 w0寄存器中的内容相或 或完结果再存回w0中
    mov     w0,SR

楼主:
初始上电的过程,要从0X000000地址开始执行,该地址里存放的是GOTO指令,用这个GOTO指令去跳转到reset这个地址处开始执行启动文件的过程

楼主:
上电的时候,从0X000000地址开始执行,该地址里存放的是GOTO指令,用这个GOTO指令去跳转到reset这个地址处开始执行启动文件

楼主:
这里是要把 bit5清0 关闭看门狗功能

网友A:
楼主写得还是满详细的 不知道有没有上电测试

网友B:
步骤真的很详细 谢谢楼主 入门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写得还是满详细的 不知道有没有上电测试

有的,还在更新,因为篇幅限制还没有发出来。

楼主:
我们要将RAM 从0x1000 - 0x5000范围数据清0。xor 是 逻辑 异或

表示前一条指令结果非0跳转。

为什么不是0x1001到0x5001,因为是16位操作,只需要考虑偶数地址。

当W0 W1  相异或 结果为0时 Z = 1  不跳转。  否则 结果不为0, Z=0,跳转 循环继续。
每次把奇数地址和偶数地址都清了,w2的值我们不关心,我们用的 是指令执行结果对标志位的影响。

楼主:
Z是标志位

当W0 数值以2递增 , 当W0 = W1 = 0x5000时,退出循环,清0结束。

楼主:
结束了,就可以跳到_main了
注意汇编要以.end结束文件。
goto 就是无条件跳转,   _main 这个是标号,标号就代表地址

中断向量表 在链接文件中已经配好了 ,我们还需要准备做时钟配置 和上电延时

楼主:
指令码 一般共24位,占两个地址空间。

楼主:
我们专门定义Config.c文件,在这个文件中定义配置字。

楼主:
在头文件中已经定义了用到的常量。

楼主:
绿框中是用户ID ,这个程序员可以随便写,一般写一些 日期版本号之类的东西

下面 我们 准备 在启动文件中 加上一段延时程序

楼主:
这是两个递减变量的双循环计数递减程序  实现延时功能,就像两个for循环嵌套一样。w1是 外循环   w0是内循环

楼主:
时钟配置

楼主:
这里就是将时钟倍频,并将系统时钟调整到120M 主频60M

楼主:
到此为止启动文件部分就讲完了

网友C:
好贴,我直接用的xc16的编译器 默认,可以吗?没有建立前面的三个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