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过零检测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2-18):
你说的负半周,不对吧,有d4在,负半周过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负半周,不对吧,有d4在,负半周过不去

如果R7不在,负半周时Q1B极相当于高阻状态, be结是不是会被半周220V击穿。

网友B:
R7换成一个二极管应该效果更好,既保护了三极管,又更灵敏

网友C:
没有RC下拉接地滤波,风吹草动,容易有杂波。灵敏和抗干扰,需要平衡考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R7不在,负半周时Q1B极相当于高阻状态, be结是不是会被半周220V击穿。 ...

负半周,三极管是悬空态,虽然理论上三极管悬空,三极管是不导通的。似乎r7无所谓。
但是产品设计需考虑浪涌和esd。浪涌类似带电插拔,esd是静电。
例如esd的接触放电10kv,前面的d4对负压就没作用了。
如果带电插拔,有感性负载,三极管的be结的确是薄弱环节,反向击穿电压才7v不到。
我曾经逆向工程过一个产品,驱动电路跟你一模一样,有下拉和加电容。思路一样。刚开始不明白,后来公司有一款产品三极管带继电器,三极管电路设计就是没下拉电阻,be结很容易完蛋。

网友D:
下拉接地电阻

网友E:
C5滤除杂波避免误检,负半周R7给C5放电,让三极管每次正半周都能从确定的条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