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反推校验

楼主(2021-02-18):
rc, CRC, mx
样本:
4A 12 4A 12 80 40 52 92 80 40 14 28 80 40 80 40 80 40 02 40 50 40 2A

4A 12 4A 12 80 40 52 92 80 40 14 40 80 40 80 40 80 0A 52 40 08 54 2A
4A 12 4A 12 80 04 52 92 80 40 14 40 80 40 80 40 14 48 52 40 42 54 2A
4A 12 4A 12 80 04 52 92 80 40 14 40 80 40 80 40 50 48 4A 04 42 82 2A

4A 12 4A 12 4A 92 52 92 80 40 14 40 80 40 80 40 4A 48 08 44 88 12 2A
4A 12 4A 12 80 92 52 92 80 40 14 40 80 40 80 40 42 0A A2 8A 2A A0 2A

4A 12 4A 12 20 92 52 92 80 40 14 40 80 40 80 40 42 0A 2A 54 50 44 2A
4A 12 4A 12 80 04 52 92 80 40 14 40 80 40 80 40 90 48 2A 48 42 44 2A

我分别验证了 SUM XOR CRC 全部和部分都试了一下  没找到规律

请教采用什么算法?

提供有效思路或者结论新年红包200奉上

网友A:
有很多通信是不用校验的,像Dali,很多带校验都会把验码放最后,但这些数显示不是,有些设计都可能把校验码放到中间去。要想知道这些数据更详细信息应该跟据发送这些数据有什么反应或是在什么情况下能收到这些数据?

网友:
从数据上看啊,好像开头的4A 12 4A 12 及结束的2A,不在计算范围内

网友B:
确定校验位是在这些数里面吗

网友C:
1、从样板数据来看前4个字节应该是帧头,最后1个字节是帧尾?
2、这些数据是经过加密之后的,还是没有加密只是在数据帧中放了校验位?
3、是什么设备输出的数据?可以通过设备种类去查找常用的校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