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ax3232e

楼主(2021-02-18):
遇到一个问题:我在使用max3232e的片子的时候发现上电后只要接了ttl,Max3232e就会一直返回00数据,无论ttl是否有数据输出。断开后ttl输入后max3232e也没输出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儿呢?max3232e的2脚电压为5.8v  6脚为-5.54v,供电电压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不开呀

tyw
用pdf浏览器打开.

网友B:
第一个要做的是确认芯片是好的,这很重要。就在几个月前我在某宝的某店家买了20片,竟然一片好用的都没有。从一块好用的板子上拆下来一片换上就好了。

网友C:
1,确保芯片没坏;
2,确保电路连接没有问题;
3,确保那几个电容容值(100nF)没问题。

网友D:
先确定电路及PCB是否有问题,可以给TTL发送端不断发数据,再对比将TTL发送端接入高电平这两种情况。电路及PCB没问题就能判断是器件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要做的是确认芯片是好的,这很重要。就在几个月前我在某宝的某店家买了20片,竟然一片好用的都没有。 ...

那怎么检测芯片是否是正常的呢?

网友B:
找块好用的板子,把买的件和好用板上的件互换。

网友E:
你的硬件电路是怎么工作的?MAX3232E的TTL端是与什么相连的?MCU?建议把楼主电路图贴出来,大家才好帮你分析问题。

网友F:
看一下TTL端信号线是否过长,一般不超过30CM,否则有干扰,还可以将TTL输入端上拉防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