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103RE,ADC时钟配置问题

楼主(2021-02-18):
HK32F103RE的系统时钟设置成最大的120MHz,PCLK2也配置成120MHz,手册里ADC输入时钟不能超过14M,那么设置8分频也有15M,超过了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看到RCC_CFGR3寄存器可以配置成10分频的,但是ST和HK库函数里没这个寄存器,能不能更新下,难道还要自己写,还是15M超一点也是能用的

网友A:
可以参考STM32F系列单片机的库文件进行书写,就可以了。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分享,我认为直接按照ST的进行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试着解决。

网友D:
ST的库文件就可以进行设置的,直接可以使用的。

网友A: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E:
可以试着二楼的方式解决一下的。

网友F:
感谢楼主的分享,还需要自己好好看看自己的代码,更加直观一些吧。

网友G:
能用就好,官方例子肯定有库函数吧,看看函数里有没有这方面操作的

楼主:
这是HK32F1新增的寄存器,就是官方的库里没有才来问的,不过已经写好了,有需要的可以看下
/*********ADC时钟 分频因子 *************************************************/
#define RCC_PCLK2_Div10                   ((uint32_t)0x00100000)
#define RCC_PCLK2_Div12                   ((uint32_t)0x00200000)
#define RCC_PCLK2_Div14                   ((uint32_t)0x00300000)
#define RCC_PCLK2_Div16                   ((uint32_t)0x00400000)
#define RCC_PCLK2_Div20                   ((uint32_t)0x00500000)
#define IS_RCC_ADC1_CLK(ADCCLK) (((ADCCLK) == RCC_PCLK2_Div10) || ((ADCCLK) == RCC_PCLK2_Div12) || \
                                                                                                   ((ADCCLK) == RCC_PCLK2_Div14) || ((ADCCLK) == RCC_PCLK2_Div16) || \
                                                                                                   ((ADCCLK) == RCC_PCLK2_Div20))
/*******************************************************************************
* Function Name  : ADC1_CLK_DIV
* Description    : ADC1时钟分频 ADC时钟不能超过14M,120/10=12M
* Input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17080]@ARG[/url] RCC_PCLK2_Div2: ADC clock = PCLK2/2
                                                                                 *     @arg RCC_PCLK2_Div4: ADC clock = PCLK2/4
                                                                                 *     @arg RCC_PCLK2_Div6: ADC clock = PCLK2/6
                                                                                 *     @arg RCC_PCLK2_Div8: ADC clock = PCLK2/8
                                                                                 *     @arg RCC_PCLK2_Div10: ADC clock = PCLK2/10
                                                                                 *     @arg RCC_PCLK2_Div12: ADC clock = PCLK2/12
                                                                                 *     @arg RCC_PCLK2_Div14: ADC clock = PCLK2/14
                                                                                 *     @arg RCC_PCLK2_Div16: ADC clock = PCLK2/16
                                                                                 *     @arg RCC_PCLK2_Div20: ADC clock = PCLK2/20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DC1_CLK_DIV(uint32_t RCC_PCLK2)
{
    //自定义RCC寄存器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32_t CR;
        __IO uint32_t CFGR;
        __IO uint32_t CIR;
        __IO uint32_t APB2RSTR;
        __IO uint32_t APB1RSTR;
        __IO uint32_t AHBENR;
        __IO uint32_t APB2ENR;
        __IO uint32_t APB1ENR;
        __IO uint32_t BDCR;                        //0x20
        __IO uint32_t CSR;                        //0x24
        __IO uint32_t reserved1;//0x28
        __IO uint32_t CFGR2;                //0x2C        HK32F103新增
        __IO uint32_t CFGR3;                //0x30        HK32F103新增
    } RCC_Register;

     __IO RCC_Register* rcc_register =(RCC_Register*) RCC;

                //2-8分频
    if(IS_RCC_ADCCLK(RCC_PCLK2))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
    }
                //10-20分频
    if(IS_RCC_ADC1_CLK(RCC_PCLK2))
    {
                                //写CFGR3的ADC1SW位配置ADC1时钟分频
        rcc_register->CFGR3 &= 0xFF8FFFFF;//清空位22:20 ADC1SW
        rcc_register->CFGR3 |= RCC_PCLK2;//22:20 ADC1SW置RCC_PCLK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