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热敏电阻应该如何选型?

楼主(2021-02-18):
NTC热敏电阻,即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其特性是电阻值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呈非线性的 下降。NTC 在应用上一般分为测温热敏电阻和功率型热敏电阻,用于抑制浪涌的 NTC 热敏电阻指的就是功率型热敏电阻器。NTC热敏电阻就是抑制浪涌专用的功率型热敏电阻器。NTC热敏电阻在选型时需要注意的地方:

最大额定电压和滤波电容值

滤波电容的大小决定了应该选用多大尺寸的 NTC。对于某个尺寸的 NTC 热敏电阻来说, 允许接入的滤波电容的大小是有严格要求的, 这个值也与最大额定电压有关。 在电源应用中, 开机浪涌是因为电容充电产生的,因此通常用给定电压值下的允许接入的电容量来评估 NTC 热敏电阻承受浪涌电流的能力。 对于某一个具体的 NTC 热敏电阻来说, 所能承受的最大能量 已经确定了,根据一阶电路中电阻的能量消耗公式 E=1/2×CV2 可以看出,其允许的接入的 电容值与额定电压的平方成反比。简单来说,就是输入电压越大,允许接入的最大电容值就 越小,反之亦然。

产品允许的最大启动电流值和长期加载在 NTC 热敏电阻上的工作电流

电子产品允许的最大启动电流值决定了 NTC 热敏电阻的阻值。假设电源额定输入为 220Vac,内阻为 1Ω,允许的最大启动电流为 60A,那么选取的 NTC 在初始状态下的最小阻 值为 Rmin=(220×1.414/60)-1=4.2(Ω)。至此,满足条件的 NTC 热敏电阻一般会有一 个或多个,此时再按下面的方法进行选择。

产品正常工作时, 长期加载在 NTC 热敏电阻上的电流应不大于规格书规定的电流。 根据 这个原则可以从阻值大于 4.2Ω 的多个电阻中挑选出一个适合的阻值。 当然这指的是在常温 情况下。 如果工作的环境温度不是常温, 就需要按下文提到的原则来进行 NTC 热敏电阻的降 额设计。

NTC 热敏电阻的工作环境

由于 NTC 热敏电阻受环境温度影响较大,一般在产品规格书中只给出常温下(25℃)的 阻值,若产品应用条件不是在常温下,或因产品本身设计或结构的原因,导致 NTC 热敏电阻 周围环境温度不是常温的时候, 必须先计算出 NTC 在初始状态下的阻值才能进行以上步骤的 选择。 当环境温度过高或过低时, 必须根据厂家提供的降功耗曲线进行降额设计。

小结:

在产品选型上, 要根据最大额定电压和滤波电容值选定产品系列, 根据产品允许的最大 启动电流值和长时间加载在 NTC 热敏电阻上的工作电流来选择 NTC 热敏电阻的阻值, 同时要 考虑工作环境的温度,适当进行降额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