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5KHz的辐射信号是什么鬼?

楼主:
最近做电磁兼容认证,RE101过不了,25.5KHz这个点超标好多,实在是没搞明白这个信号是哪里来的。产品是装在屏蔽良好的箱子里的,有TFT露在外面,做实验的说是TFT出来的,TFT用的是奇美的工业屏,型号是G104X1-L03,但是从它的资料上并没有找到这个频点。恳请哪位大神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点评):
这是军工标准。 要找到源头在哪里才能做对策。

楼主(2021-02-18):
附件是TFT的资料

TFT-LCD Approval Spec G104X1-L03 ver 2.4.pdf

552 KB

楼主:
中间的是做试验的产品,装在不锈钢的箱子门板上,箱子的屏蔽做的很好,产品的前面板是铝合金的,安装时用导电条确保产品的面板跟箱子可靠连接。产品的前面板的按键区是一片PCB,单面走线,另一面全覆铜并接地。显示部位的结构从前往后分别是触摸屏、透明屏蔽膜、TFT LCD。

网友B:
排除法啊,一个个断电

楼主:
嗯,如果实在找不出是哪个器件的问题现场是打算这么搞,跟电源厂家沟通过,电源模块不存在这么低频率的工作点,电源部分被排除。主控芯片用的是STM32H743,自带TFT驱动,RGB信号转LVDS驱动TFT,按道理没有这么低频率的信号。目前还不清楚TFT自身的电路板是否有这样频率的信号,需要咨询厂家。

网友C:
显示屏视窗玻璃背面可以喷导电层屏蔽 或者贴导电胶布屏蔽。

网友D:
楼上办法可行。学习了

网友E:
LCD的电源?

楼主:
咨询了TFT的厂家,他们提了一下背光调光频率,最高20KHz,只有这个接近,现在需要验证这个频率,因为控制板是不调光的,不知道TFT的板子上的电路是否在外部不调光的情况下会有一个基础的调光信号。

网友F:
LCD升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