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华大HC32F072的PCO配置为模拟输入悬空测会有3.6V电压

楼主:
有哪位知道HC32F072的PC0和PC3配置为模拟输入后, 用万用表测管脚电压会有3.6V是怎么回事呢,VDD供电是3.3V,其他IO配置为模拟输入测管脚电压为0V,IO都是悬空测量

网友A(2021-02-19):
不会的,你是不是接了什么额外的电路?

网友B:
应该是外围电路损失掉了。

网友C:
有内部上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你是不是接了什么额外的电路?

确定PC0和PC3是悬空测的,这款板一共使用了10个AD口,其他8个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定PC0和PC3是悬空测的,这款板一共使用了10个AD口,其他8个正常

其他IO口上,是不是挂有超过VCC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IO口上,是不是挂有超过VCC的电压?

有的,两组MAX232供电是5V的,还有4个输入点都是5V的电平,都串联了100R的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两组MAX232供电是5V的,还有4个输入点都是5V的电平,都串联了100R的电阻 ...

你可以查一下072的数据手册,引脚的电压是不可以超过VCC+0.3V,建议不要超过Vcc否则,不管是否串联有电阻,都会影响MCU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查一下072的数据手册,引脚的电压是不可以超过VCC+0.3V,建议不要超过Vcc否则,不管是否串联有电阻 ...

谢谢指教,还以为和stm32一样IO可以兼容5V,没认真查看手册,刚才试了一下只要PB5和PB6不超过3.3V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查一下072的数据手册,引脚的电压是不可以超过VCC+0.3V,建议不要超过Vcc否则,不管是否串联有电阻 ...

他这里的IO最大输入电压指的是5.5+0.3吧,已经小批量做了一部分出来了,不行的话头都大了,这款产品是用STM32已经批量生产过的了

网友D:
PC0和PC3有软件配置了,其他ADC没有软件配置吧,是不是这个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0和PC3有软件配置了,其他ADC没有软件配置吧,是不是这个影响的

10个AD口都配置为模拟输入了,他这个有点奇葩,PB5和PB6的输入电压会影响到PC0和PC3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这里的IO最大输入电压指的是5.5+0.3吧,已经小批量做了一部分出来了,不行的话头都大了,这款产品是用S ...

不是,是指当前的VCC电压
楼主如果不信的话,把超过Vcc的信号割断,再测电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指当前的VCC电压
楼主如果不信的话,把超过Vcc的信号割断,再测电压试试. ...

只要PB5和PB6不超过VCC=3.3V就没问题了

网友E:
除非你的电压误差太大,或者外部有其他电路,不然的话怎么可能凭空增加电压

网友D:
10个AD口都配置为模拟输入了,他这个有点奇葩,PB5和PB6的输入电压会影响到PC0和PC3

可能是芯片本身的问题哦 ?

网友A(点评):
不是芯片问题,这个MCU如果Vcc工作在3.3V,那么是不支持5V耐压的。 数据手册上已经说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芯片本身的问题哦 ?

应该是当VCC=3.3V时IO的输入电压不能大于3.3V,不能像STM32兼容5V

网友F:
感觉有点奇怪,这个电压是不对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当VCC=3.3V时IO的输入电压不能大于3.3V,不能像STM32兼容5V

兼容肯定是不兼容的,STM32也是不兼容5V的,只有GD才是兼容5V的吧。

网友H(2021-08-29):
我用hc32F146有2个模拟口也是3.6V悬空,很奇怪,供电才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