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关于AT32F403A的FPU计算力的疑问

楼主:
计算一组浮点数, 数据比较大。查看map函数大概有2740字节的的函数,具体多少不确定。
采用定时器来计算时间 1ms一次溢出计时。
测试调试 主频240M 定时器7 1ms一次中断 (240M-1分频, 999 溢出值)
芯片型号 AT32F403AVCT7

开启FPU 计算出来的时间大概是

未开启FPU的计算出来的时间大概是

这个有问题吧??  我之前用STM32F4的芯片 主频168M  处理这段函数, 也没有这个情况哦,大概时间应该是很快的,(具体的没有测量过)

昨天用72M的主频 未开FPU的情况下 处理大概是在155ms

部分函数和配置
定时器配置

处理的函数

  数据计算有点复杂 涉及开方,乘方,除法等等

网友A(2021-02-19):
您好,请问可否把测试工程也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可否把测试工程也贴一下.

工程贴 不太好贴 采集的是传感器的数据,数据来源这个是没有办法模拟的。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测试?  还有一点 AT32 是M4的内核 还是M4F的内核呢?

网友A(点评):
AT32F403A 是M4F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里面计算的时候有双浮点, 是不是在处理的时候 FPU效果不佳?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这个和STF4的内核一样的,都是M4F,区别就在于代码了。

网友B:
工程配置 发出来看看 是不是配置问题吧

网友C:
首先,可以确定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D(2021-09-17):
问下怎么解决呢?

网友E:
单精度浮点单元如果遇到双精度,是没用的

网友F:
肯定是调用了带有阻塞的函数,比如等待硬件状态之类的。我测过STM32F407和AT32F407的coremark。
STM32F407/168MHz coremark =435
AT32F407/240MHz coremark   =540
编译工具都是IAR

网友G:
查检一下编译输出,是不是生成了想要的结果。

网友H:
我也测试过,当遇到双精度浮点数时FPU计算的速度比纯软件计算还要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