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有空操作指令吗?

楼主(2021-02-18):
M0有空操作指令吗?  NOP(); 直接报错,,M3内核的有,一直这么用的,M0就没有了?

网友A:
有的,具体怎么写,和编译器有关,你试试__NOP();

网友B:
__nop();这个空操作指令,和你的编译器有关系的,用Keil的话,使用这个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C:
这是个伪指令

网友D:
空操作指令就是让他什么都不执行,编译器支持的,这个应该是和编译器有关的。

网友E:
不能让编译器优化掉啊。

网友E:
ARM下调用方法

__asm void nop(void)
{
    NOP

}

然后在之后的C代码中调用该函数:

void main()
{
...

no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