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蓝牙/Zigbee…] 蓝牙开发

楼主(2021-02-19):
蓝牙怎么学习,有什么方法吗?请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低功耗BLE蓝牙芯片?

网友B:
在线编程,模块的核心是蓝牙芯片

网友C:
可以通过在线编程的形式来实现的

网友D:
蓝牙芯片一般是CC2540等芯片

网友E:
用UART接口来进行通信的

网友F:
有哪些好的蓝牙芯片?

网友G:
蓝牙开发板

网友H:
做蓝牙应用开发是用蓝牙模块 还是蓝牙芯片?_

网友I:
蓝牙设备开发一般包含蓝牙芯片及主机的开发。

网友J:
蓝牙应用场景都是类似的

网友C:
蓝牙芯片,是包含单片机的

网友D:
80C51的内核,CC2540的功耗低,适合做蓝牙模块

网友B:
现在的蓝牙芯片很多都是Cortex-Mx的内核

网友E:
主要由蓝牙芯片和外围元器件组成,从而形成一个可以直接供用户使用的产品

网友A:
最好可带开发板进行学习

网友F:
蓝牙就是个串口

网友I:
主机部分根据应用情况可以是PC,单片机,ARM等。

网友H:
蓝牙通讯协议是一组协议的集合,从最底层的硬件驱动,到上层的通讯协议

网友J:
蓝牙芯片的无线通信模块设计

网友G:
楼下可以找相应的开发板了.

网友K:
BLE简单点, 网上科普资料很多的.

网友L:
蓝牙工作原理,协议栈。

网友M:
买一本简单的书籍,进行学习就可以了。没有其它的捷径的。

网友:
蓝牙用的还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