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助: 黑天彻 单管输出电压幅值

楼主(2021-02-19):
电路如图所示:

书上说,Ib=5.68 ua,当hFE=200时,那么Ic=1.13ma,所以Gm加倍,对应10mv输入,输出应为4.3V;静态工作点为12-(10*1.13) = 0.4V; 那么峰值输出应为4.3+0.7=5V.为什么书上曲线是峰值6V呢?是不是我哪儿计算错误了

@小和尚520 :ic=is(e^(kT/q*vbe),T=300K,re=dvbe/di
@zyj9490 :re=26/ic 这个公式怎来的?
@zyj9490 :这个公式怎来的?
还少算峰值于有效值的关糸。峰值是6.14V,再加上0.4V的静态直流电压,6.14+0.4=6.54V(峰值处)。RE=26/1.13=23欧,ic=10/200/23*201=0.4347ma,vc=10*0.4347=4.347v,vcp=4.347*1.414=6.14v(交流峰值)
少算了一个re=26/ic

网友A:
按这个示数计算,你的值没算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看34~38页,有关Av的式子。请看我的帖子,有这本书的仿真集LTspice档案。

这个Av公式很简单,-gm*Rc, 所以我觉得是哪儿理解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这个示数计算,你的值没算错

那您觉得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网友C:
自行做了一个 NPN 三极管的仿真模型,就下面一条语句:
  1. .MODEL SIMNPN NPN(BF=50)
除了 BF 之外,所有的参数使用模型的缺省参数。
BF 就是 HFE 参数。改变这个参数,就可以仿真不同 HFE 情况下的电路表现。

用此模型进行仿真,电路图如下:

将仿真数据导出汇总。

下图为静态工作点数据:

下图为输入、输出电压波形:

结果大致相仿,只是具体数值略有不同。

网友C:
计算与仿真结果的差别在于所使用的模型不同。

在计算的时候,输入端的 Vbe 使用了一个最简单的模型:
在发射结导通时的压降 Vbe = 0.6V,并据此来计算 Ib 等参数。
而实际情况是发射结的伏安特性为一指数函数。

在进行初步计算的时候,通常使用这种最简单的模型,
但结果则会有(比较大的)偏差。
以 Vbe 为例,在估算的时候,一般使用的数据为 0.6V ~ 0.7V,
偶而会根据基极电流的不同情况而使用更大的数值。
对于不同的 Vbe 数值,显然计算出来的电路其他参数也会随之不同。

作为手工分析计算的模型,一般还会使用 H 参数混合 π 模型:

这个模型是将三极管的伏安特性函数展开为泰勒级数,
然后取其一次(线性)项而得到的简化模型。
这个模型当然比简单假定 Vbe = 0.6V ~ 0.7V 要进了一步。
一般的教材到这一步也就差不多了,再深入下去事情就开始变复杂了。

软件仿真所使用的模型则比 H 参数混合 π 模型更接近实际器件的情况。
由于仿真结果与实际情况比较接近,而又能节约大量的时间和做实验的费用,
因此人们在设计中大量使用仿真。

软件仿真虽然便捷,但毕竟与实际情况还是有偏差的。
因此在实际的设计过程中,仍然需要通过实验对模型进行进一步迭代。

下面这个帖子就是介绍如何做这一步的:
六西格玛设计(DFSS)案例 —— 三角波发生器
https://bbs.21ic.com/icview-1709808-1-1.html
只有经过了这一步,才能设计出高质量的产品,
单靠(理论)计算和仿真一般是很难“算准”的。

@king5555 :4.7UF与200*23组成的前馈电路,下限点是7.36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计算与仿真结果的差别在于所使用的模型不同。

在计算的时候,输入端的 Vbe 使用了一个最简单的模型:

感谢。 突然想起来Gm小信号模型有使用条件,10mv输入量确实比较大了,会引起误差。再加上Ic偏移造成的误差。

网友D:
Vce 已小至 0.658V ,饱和压降算它 0.258V 好不,那就只剩下 0.4V 的余地可供活动了吧?!
10k ,0.4V ,那么,能增添的 Ic 也就只能 0.04mA 了嘛,Ib 的增幅只能不多于 0.2μA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