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人开发)电子温度计

楼主(2021-02-19):
项目预算:¥3000
项目周期:详谈
现居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项目描述:
        温度手表,采集NTC的温度并显示出来,显示为88E的LCD, 4.5V 1/3D 1/3B,供电为3V的纽扣电池,外围一开关,一个蜂鸣片,一个NTC, 工作电流要求小于50UA,可提供样品和PCB资料供修改。

  •                                         功能及性能
                                            1.使用环境温度:0-42 ℃。
                                            2.工作电压:DC3.0V(CR2032型纽扣电池)。
                                            3. 温度提示:
                                            (1)显示屏:LCD(8脚),显示格式:00℃;
                                                (2)温度显示范围:下限,不设;上限,35℃;
                                                (3)精度:±1℃;
                                            (4)显示灵敏度:2秒;
                                            (5)感温元件:NTC(R(25℃)=10KΩ、R(85℃)=3435K);
                                            (6)显示方式:正显。
                                            4. 失效报警提示:声、光报警提示,即当温度达到33℃时(或40分钟时显示33℃),发出“嘀、嘀、嘀”报警声,时间30秒,并同时开启背光,时间30秒频率。
                                            5. 背光功能:开机点亮,15秒自动熄灭;失效报警时,自动点亮,30秒自动熄灭。
                                            6. ℃/℉切换。
                                            7. 开/关机。
                                            二、按键
                                                按键1个:开/关键。
                                            1. 开/关键:设在主机底壳一面,按键按一下开启;按键长按3秒后时即关机。

                                            2. ℃/℉键:℃/℉转换:考虑不常用,不设在主机面壳上,设在PCB板上通过用二介焊点进行焊接来启动它,默认是摄氏温度。

  •                                         PCBA板,见CAD图
                                            1. 图中有:纽扣电池座、LCD显示屏、蜂鸣片驳线孔、NTC驳线孔、轻触开关、℃/℉切换开关。2. 元器件规格型号:NTC:R(25℃)=10KΩ、B(85℃)=3435K);报警提示音:蜂鸣片;开/关键、
                                            LCD显示屏:8脚带背光;电源: CR2032纽扣电池(DC3V)、贴片纽扣电池座。

去竞标

网友A:
开背光,50uA的工作电流.......这个有这么低功耗的屏没啊?

网友B:
电池不需要充电吗?这样手表需要维持多久电量

网友C:
显示屏的功耗应该比较低,段码液晶屏功耗很低,背光的功耗比较大,还有主芯片工作时<50uA,要求是有点高,不能纽扣电池用一下就会没电的

网友D:
楼主没考虑仔细,50uA电流.NTC选10K的,3V电压漏电流是多少(按常温算)?

网友E:
待机小于50UA靠谱,正常工作的一般的屏幕到不了

网友F:
一次性产品?工作电流不可能那么小,50UA是漏电电流。

网友G:
50UA是可以做到的,我以前就有一种数显温度计,就是差不多大小电池供电的,可以工作几年,没有背光啥的,一致性非常好,多只放在以前,都会一致性显示到0.1度不差。

网友H:
说50uA电流大的朋友估计是没做过消费类产品(电子表、计算器等等),一些做电子表、计算器等等的4位机或8位机,驱动几十段LCD电流都是几个uA的。1998~2005我做过无数的电子表、计算器、玩具等等,比如电子表,带温度、指南针、高度表等等。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说50uA电流大的朋友估计是没做过消费类产品(电子表、计算器等等),一些做电子表、计算器等等的4位机或8位 ...

是的,小时候记得那电子表,电池估计也就20-50mAH,估计电流也就不会超过10uA

网友J:
楼主主芯片选好了吗?可以试试STC8G 8H系列,已有多个类似智能穿戴设备的终端客户在使用。纵观整个芯片同行,现下应该只有STC供货最为稳定了,1000多款产品可供选择,加我QQ免费送您样品以及开发工具、程序资源包等

网友K:
50UA应该是平均工作电流吧。没难度的,对经常做低功耗产品的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电流了。

网友L:
我做过类似温度计,采集到的温度需要通过无线发射出去,用到了掉电唤醒定时器,NTC有一个IO供电,不测量时,NTC上不耗电,基准用TL431,也是IO控制供电,2-3秒发射一次,发射后无线模块断电,平均功耗不到50uA。
只是,3000元预算太低了。

网友M:
3000元,还要提供样品?打一次PCB都是几百块。

网友N:
3000?详细了解项目时间,中间设计制作时间,后期服务收尾时间,整个开发工期保守估计算10天。相当于你在深圳找一个月薪6K以下的人给你做。你觉得这?啊,就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