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003转到华大HC32

楼主(2021-02-19):
如何快速入门?以后复位脚是否可以做到和STM8S003完全兼容?这样才可以不用更改PCB。

网友A:
这个还是很容易转的,大体差不多,关键是把你准备用的华大片子的数据手册拿来仔细看一下。

网友B:

先对比一下数据手册脚位,复用功能等;看看是否一致,此外软件方面还是需要移植的;相关资料可以找代理商要或者上华大官网查找。

网友C:
一个是8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