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电路的解析计算

楼主(2021-02-19):
整流电路,是几乎所有电子爱好者、维修工都或多或少知道的,更别说本科电子系的学生了。

几乎所有的模电书都会介绍其工作原理,都会总结出大量结论:半波整流输出电压平均值与输入正弦有效值或幅值之间的关系。

但是非常令人惊奇的人,几乎没有什么书籍会对这个电路进行解析推导。原因很简单:电路看着简单,但是解析推导非常困难。

网友A:
这跟没人去数一碗饭里有几粒米是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跟没人去数一碗饭里有几粒米是一个道理,

正是因为你自由为很聪明,所以只能是一名离开公司就无人认识的电工。

Schade很“愚蠢”,于1943年做了实验定性推导,给出了一些经典曲线,沿用至今,人家就成了整流滤波研究的开拓者。
小鬼子的书中,就喜欢这些曲线图。

当然了,这个大神出名并不简单是因为这个研究,人家是模拟IC设计专家。

楼主:
来看看计算有多困难。

由于两个二极管交替导通,所以只需分析其中一个。而这个二极管是wt的函数,分为导通间隔和非导通间隔。

在导通期内有:

在二极管非导通间隔内,此时就是简单的RC放电,输出电压指数衰减:

楼主:
方程容易列出来,但是很遗憾,方程的解,使用一般方法求解不出来。

解决方案有两种:
一是使用软件做出一些曲线,便于设计时使用查表法。
二是使用数值分析,应用迭代法求出逼近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