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我如何在C 程序中设置配置位?

楼主(2021-02-19):
解答:
MPLAB C18 提供了#pragma config 伪指令,可以在C 程序中设置配置位。
使用示例:
/* Oscillator Selection: HS */
#pragma config OSC = HS
/* Enable watchdog timer and set postscaler to 1:128 */
#pragma config WDT = ON, WDTPS=128

网友A:
配置位这个东西一般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配置位这个东西一般是做什么用的

类似f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