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找出哪里问题

楼主(2021-02-19):
电机在开机后转动,但关机再开电机就不转,要等几个小时后上电电机才会转,再关机开机不会转,要等很久,图1-3电机驱动板,驱动IC是n j m 3774,图4-5是高压板,图6-7是主控板

网友A:
仅凭楼主帖信息无法判断问题所在,可以重点查查过流保护、电源,排除这部分问题后,从控制通路的后级逐级向前查。

网友B:
可能是触发保护了,比如说过热保护。

网友C:
看板子 应该是电机启动是有条件的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资料,不是自己设计的
那基本别想了,

网友:
感觉有点像控制电机运转的管子没有完全关断,断电后,自己慢慢放电后才能达到电机再次运转的条件。查下控制电机运转管子的电压,上电前的电压后,上电后再关机,再上电的电压是不是有区别导致。

网友D:
电路里面有没有什么器件是I2C或者SPI通讯的,耗电很慢,掉电之后很久才能重启的,可能会卡死在通讯这里

网友E:
有可能某个芯片损坏了。升温后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里面有没有什么器件是I2C或者SPI通讯的,耗电很慢,掉电之后很久才能重启的,可能会卡死在通讯这里 ...

十几年前的国外设备,没有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某个芯片损坏了。升温后不能工作。

在开机不转的时候电机是会有点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里面有没有什么器件是I2C或者SPI通讯的,耗电很慢,掉电之后很久才能重启的,可能会卡死在通讯这里 ...

没有电路图,我在网上没有查到IC的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