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CH579 网上例程central 与HID board (主机与从机连接不上)

楼主(2021-02-19):
网上下载579资料,主机例程EVT\EXAM\BLE\Central 编译,下载到579M评估板,运行;
从机例程EVT\EXAM\BLE\HID_Keyboard 编译,下载到579M评估板,运行;
问题点:主从蓝牙连接失败
CH579_List文件说明如下:
“Central:主机例程,主动扫描周围设备,连接至给定的从机设备地址,寻找自定义服务及特征,执行读写命令,需与从机例程配合使用,并将从机设备地址修改为该例程目标地址,默认为(84:C2:E4:03:02:02)

请问如何处理,才能主从蓝牙连接成功?

网友A:
需与从机例程配合使用,并将从机设备地址修改为该例程目标地址,默认为(84:C2:E4:03:02:02)    这是主机例程的测试方法,请看看蓝牙从机是否已经修改满足。

网友B:
BLE HID的MAC地址最高两个bit为“11”,HID_Keyboard例程中都是以0xC4开头的默认MAC地址,如果需要主机连接该设备,可以先用BLE调试助手查看HID_Keyboard设备的MAC地址,然后将主机例程中的目标MAC地址改为HID_Keyboard的地址即可。
也可指定对应的MAC地址(最高位需为“11”)如MacAddr[6] = {0xC0,0xC2,0xE4,0x03,0x02,0x01};

网友C:
蓝牙密码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