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CH579 UDP接收长度最大只能549个字节?发送550个字节就不能接收了

楼主(2021-02-19):
在UDP Server Demo下测试,配置如下信息

#define RECE_BUF_LEN                          1460                               /* 接收缓冲区的大小 */

/* CH57xNET库TCP的MSS长度为536字节,即一个TCP包里的数据部分最长为536字节 */

#ifndef RX_BUF_SIZE

#define RX_BUF_SIZE                           1524                             /* CH57x MAC接收每个缓冲区长度,为4的整数倍 */

#endif

#ifndef CH57xNET_TCP_MSS

#define CH57xNET_TCP_MSS                      1460                               /* tcp MSS的大小*/

#endif

测试结果接收长度最大只能是549个字节,若发送550字节直接丢包

网友A:
CH579网络协议栈底层根据芯片的资源限制了 UDP 最多接收550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