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S51FB9AE-T与MS51FB9AE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2-19):
请问MS51FB9AE-T与MS51FB9AE有什么区别?

网友A(2023-01-16):
估计是封装不一样吧

网友B:
有可能是工作温度,或者是封装之类的

网友C:
你看看介绍吧,命名的介绍就知道了

网友D:
直接问个代理商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E:
我记得他家的规则好像最后一位是包装方式

网友F:
T有没有可能是贴片的意思,哈哈

网友G:
一般这个参数不是很重要,MCU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A:
想知道具体的原因,就需要看数据手册了,上面都有

网友H:
这是51的MCU吧?估计是针对应用环境吧

网友I:
刚刚搜了一下,好像都是TSSOP-20,好像跟封装是没关系

网友J(2023-02-23):
包装,不带T是管装,带T是编带

网友K:
最后有结论了吗?具体到应用应该没区别吧

网友L:
是不是包装不一样,应该没啥特别

网友M:
应该是封装不同吧

网友N(2023-05-13):
应该只是包装不一样

网友O:
不同的封装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