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2如何启动iptables

楼主(2021-02-19):
我已经移植好iptables在开发板,可以设置iptables规则,但是如何启动,因为新塘的不支持service iptables start的service指令,请问还需要移植哪些配置呢?

网友A(2021-04-14):
写进profile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你的根文件系统是通过buildroot制作出来的话,不用移植 iptables, 直接在 menuconfig 配置图形界面中勾选上, busybox 自带命令(规则)教你如何在启动时设置 iptab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