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buildroot创建带qt的根文件系统,宿主机的qt需要在什么位置?

楼主(2021-02-19):
问题1.
之前使用bsp里的qt,分别编译成arm版的和x86板的,安装路径是/usr/local/Trolltech/qt-4.8.5-x11和/usr/local/Trolltech/QtEmbedded-4.8.5。然后将后者复制到目标板的相同目录里。这样宿主机编译完后,将生成的可执行文件放至目标板内就可以执行。
现在,我用buidroot生成了个带qt5的根文件系统,现在执行之前生成的可执行文件,总提示找不到命令。
问题2.
进入新的根文件系统后,命令行提示符前,没有路径,无论进入哪个目录,#前都是空的。
问题3.
进入新的根文件系统后,有些命令执行不了,询问是否是root用户,但系统里没有root或su命令。
问题4.
建rootfs时,勾选了pyqt5。
进入文件系统后,输入python,可进入Python解释器。
在python解释器下,输入import PyQt5,不报错。
输入import PyQt5.QtWidgets,则报错,找不到这个模块。

网友A:
请问什么叫做宿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