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writer-linux-cmd需要反复上电很多次才能成功

楼主(2021-02-19):
我用的usb口供电,pa0,pa1拉低后,串口可看到:
NUC970 IBR 20151008.1735
No Key
Boot from USB

但是就是不能下载程序,需要反复上电很多次才可以。
错误提示:
$install/bin/nuwriter -m nand -d NUC972DF62Y.ini -t data -a 0x200000 -w $IMAGE_PATH/image/images/uImage
init_xusb:Burn DDR to Device failed,bResult=-1
initail xusb failed -1
Failed
或者:
$install/bin/nuwriter -m nand -d NUC972DF62Y.ini -t data -a 0x200000 -w $IMAGE_PATH/image/images/uImage
device not found: Resour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initail xusb failed -1
Failed
段错误 (核心已转储)

运行成功一般会有这么提示,但成功率太低:
NUC970 IBR 20151008.1735
No Key
Boot from USB
=======================================
Run firmware code
CPU: 300MHz, DDR: 150MHz, SYS: 300MHz, PCLK: 75MHz
Parse NuWriter command line
=======================================

网友A:
是不是接触不好啊

网友B(2021-04-14):
为何不出个linux下的带图形界面的nuwriter?

网友C:
参考https://github.com/OpenNuvoton/NUC970_NuWriter_CMD
是否没有sudo apt-get install libusb-1.0-dev

网友D:
出现这种不稳定,段错误。问题应该是出在硬件方面,比如电源,晶体以及Layout布局走线的不规范等

网友E: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的是,设备未能成功进入到 ISP 模式,      源码都已经公开了,写个图形界面的工具不能,难的是Linux的版本众多,不太好处理,等些时间,我试着写个图形工具试试看。

网友F:
linux的环境就是比较复杂,但是有时候可以成功,是不是速度设置的问题呢?

网友E:
NUC970进入USB ISP模式前,会先将USB切成 Mass Storage Class模式,NuWritter会通过polling方式查询USB mass storage,对一些没有耐心(impatient) 的用户会误以为半天没连上会提前掐掉命令导致连接经常不可靠不稳定不容易连上。

网友G:
No Key   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应该从这个提示入手,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