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0 LINUX下看门狗超时死机 急...

楼主(2021-02-19):
烧录相同的pack文件,同一块板子;
以前的那些都没问题,看门狗超时能正常复位重启;
最近做了三块测试,发现看门狗超时后死掉了,只有通过外部复位按键复位后,才会重启,同时按键复位后不掉电的情况下,看门狗也能超时重启;
实验发现,这板子上电后,必须按一下复位键,看门狗才能正常超时复位,一旦掉电重新上电,看门狗又异常,又需要按下复位键才行;
实在是查不到原因

网友A:
单步调试看看死在什么位置了

网友B:
是有while循环吗

网友C(2021-04-14):
确认过新的板子的型号和以前的板子型号完全一样吗?

网友D:
没有用硬件的WDT,检查一下不正常的板子PA3的开机电位
Watchdog Timer (WDT) Enabled/Disabled Selection
0 = WDT Disabled after power-on.
1 = WDT Enabled after power-on. (Default)

网友E:
现在做的板子与之前板子是用的同一批(型号相同)的芯片吗?
使用最新的NuWriter重新烧录
如果不同型号,在烧录时要选择对应芯片型号的INI,Pack文件也要用最新的NuWriter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