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LCD调试总结

楼主(2021-02-19):
一、调试准备

调试前的参考文档:

1)调试lcd背光,背光主要分为PMIC自带的和单独的DCDC,如果为PMIC自带的背光,一般平台厂商已经做好,直接调用接口即可,如果为单独的DCDC驱动,则需要用GPIO控制DCDC的EN端。

2)确认lcd的模拟电,io电是否正常。

3)根据lcd的分辨率,RGB/CPU/MIPI等不同的接口,配置控制寄存器接口。

4)根据lcd spec配置PCLK的频率,配置PCLK,VSYNC,HSYNC,DE等控制线的极性。

5)使用示波器测试所有clk的波形,确认频率,极性是否符合要求。

6)使用示波器测试data线,看是否有数据输出,bpp的设置是否正确。

7)如果lcd需要初始化,配置spi的接口,一般分为cpu自带的spi控制器,和gpio模拟的spi。

8)根据lcd spec中的初始化代码进行lcd的初始化。

9)用示波器测量lcd的spi clk及数据线,确认是否正常输出。

10)正常情况下,此时lcd应该可以点亮。如果没有点亮,按照上述步骤1到9,逐项进行检查测试,重点检查第5项,clk的极性。

二、调试注意事项:

1、测量硬件信号,保证硬件状态的正常。

a.确定背光有没有打开,LCD是不是白屏状态。

b.电压有没有产生-数字电压和IO电压。【通常IC数字电压为2.8V而IO电压为1.8V】

c.确认调整信号是不是有效过。【低有效时间看IC spec要求,调整信号一般低有效。】

d.确认控制信号有没有输出。【CS、RS、WR信号。】

e.确认数据线上输出情况。【数据线8bit、16bit、18bit。】

2、熟悉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

a.主存储器的空间分配-指定命令以及数据传送的端口地址。

b.LCD命令以及数据传输方式-根据实际的硬件设计和IC要求。【确保指令和数据能有效的从主芯片侧传递到LCD- IC。】

c.熟悉LCD IC 规格,详细了解寄存器配置含义以及LCD的控制方式和工作方式。

d.背光驱动的控制方式-电流驱动还是电压驱动

三、调试过程中的常见问题

1、背光没点亮-调试屏幕首要工作就是把背光点亮,如果没有点亮背光,屏幕就无法显示,可以按照规格书将背光点亮,或者找技术工程师帮助。

2、屏幕上星星点点-在调试的过程中,发现屏幕上出现星星点点的状况,看下VGH和VGL电压是不是处于规格资料中所描述的范围之内。“如果是时序问题,可以在代码中更改采样的时序,或者在时钟信号线加个100R电阻”。

3、显示抖动-先了解清楚VPW,VBP,VFP,HPW,HBP,HFP的设置是不是符和LCD规格上的要求,符和的话试着调低时钟信号频率。

【特殊情况:LVDS的信号线电压高出规格书一点也会出现。】

补充:“LVDS接口分类与数据格式”
1、接口分类-基本是8bit和6bit的屏幕

单路6it LVDS-采用单路方式传输,每个基色信号采用6位数据,共18位RGB数据。

双路6bit LVDS-采用双路方式传输,每个基色信号采用6位数据,其中奇路数据为18位,偶路数据为18位,共36位RGB数据。

单路8bit LVDS-采用单路方式传输,每个基色信号采用8位数据,共24位RGB数据。

双路8bit LVDS-采用双路方式传输,每个基色信号采用8位数据,其中奇路数据为24位,偶路数据为24位,共48位RGB数据。

2、数据格式-LVDS接口电路中,将像素的并行数据转换为串行数据的格式主要有两种标准:VESA和JEI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