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雅特力AT-START-F407 GPIO测试 OLED 四

楼主(2021-02-19):
接下来看下OLED显示
oled屏幕采用I2C I/F
I2C分别使用 PB8与PB9
//-----------------OLED端口定义----------------
#define OLED_SCL_Clr()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s_8)
#define OLED_SCL_Set()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s_8)
#define OLED_SDA_Clr()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s_9)
#define OLED_SDA_Set()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s_9)

以下为I2C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发送一个字节
//向LCD Driver写入一个字节。
//mode: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mode)
{
        I2C_Start();
        Send_Byte(0x78);
        I2C_WaitAck();
        if(mode){Send_Byte(0x40);}
  else{Send_Byte(0x00);}
        I2C_WaitAck();
        Send_Byte(dat);
        I2C_WaitAck();
        I2C_Stop();
}

如下显示效果

网友A:
你另外一块屏幕放在上面,不会短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另外一块屏幕放在上面,不会短路吗?

接触的位置是绝缘的,不存在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