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德勒的VBE公式问题

楼主(2021-02-19):
上次给了个图,是关于维德勒的一篇论文的:

本贴的目的,是想证明:学习有多难。

首先这篇**的作者,是世界一流的模电大师,其权威性不可置疑。

另一方面,这篇**发表在世界顶级期刊上,有权威专家审核**的,论文的可信度应该非常高。

但就是权威作者+权威期刊,可能会产生错误的论文。

                          Fig1

以上推导过程,有没有bug?????

楼主:
下面来证明,正确的表达式应该是这个:

网友A:
我没有上百度翻译,先猜,第14公式的DVbe如果是两个管的基极电压差,就有问题。

楼主:
首先,维德勒所给的图1,意思是说:我想让差分放大器的电压增益,与温度无关!!这是目标!

而差分放大器的增益正比比跨导gm:

如上图所示,而gm=IC/VT,所以,如果我能让差分放大器的尾电流偏置IC,能够正比于温度T,那么跨导gm就与温度无关了,进而电压增益AV与温度无关了。

另外,它这个图中的尾电流IB=0,意思是说假设晶体管的hFE趋近于无穷大。

楼主:
所以,这里有个关键点:不希望差分对的电流源偏置电流IC,太稳定了,稳定到与温度无关,这个不是好事!是坏事!!

接下来的证明目标非常明确:如何让尾电流源IC正比于温度T呢????

换句话说:当IC正比于温度T时,偏置电压VB应该为???

楼主:
首先,三极管的IC和VBE之间的关系是已知的,各种半导体物理书籍中会有介绍:

上式中的α和n是工艺相关的参数,Vg0是零度时的带隙电压。

要想知道IC和温度T之间的关系,需要把上面表达式中的VBE给消掉。此时根据电路连接方式有:

把这个VBE表达式代入到上面IC的方程中,就得到了关于IC和T的关系式函数:

楼主: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问题很简单,但实际上麻烦了:

上面这个表达式,有个指数exp,导致无法得到关于IC的闭合表达式,也就是IC=f(T)的形式,因为这是超越方程。

所以,即便是最简单的三极管偏置问题,也必须反复适用迭代的计算方法,才能得到精确的IC数值。
但是这种方法太麻烦了,所以为了克服超越方程的障碍,通常假设VBE=某个定值,例如0.7V,这个假设使得计算难度下降了好几个数量级,不需要迭代,一次性计算出IC。

楼主:
使用这种与温度成正比的尾电流源,还有两个好处:

经典差分运放结构中,上式中的I0是输入级的尾电流,CM是米勒电容。
所以运放的带宽Wt与温度无关,而压摆率SR随温度的升高而升高。

当然了,如果应用场合需要压摆率是稳定的,而带宽无所谓,则此时需要用与温度无关的偏置电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