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 STM32F103芯片是如何知道要从启动文件开始执行的?

楼主(2021-02-20):
STM32F103芯片是如何知道要从startup_stm32f10x_hd.s启动文件开始执行的?为什么不是从其他的文件开始执行的?如果我的项目中有多个汇编文件,又该怎么办?

网友A(2023-01-08):
多个汇编文件,也是应该从.s这文件执行的吧

网友B:
这个看编译器的,编译器会有编译顺序的

网友C:
这个为啥不是从其他文件开始执行,这个我觉得应该有规约限制吧

网友D:
你可以先看看.s的文件之中都有什么,看看怎么运行的顺序

网友E:
还真没研究过,话说一个工程之中会有多个汇编文件么?

网友F:
你的汇编文件也是有头有尾的吧,只要不是和启动文件内容地址一样,估计就没啥事儿

网友G:
不是很懂汇编,但是我觉得应该有地址的,就在某个地址上,这个就是开始

网友H:
肯定是按照结构和地址定义来划分谁先运行的呀

网友I:
你要是很想研究这方面,可以先看看M3内核的逻辑操作

网友J:
也没有注意过启动文件啊,感觉包含在内就行,能用就行了,哈哈,你这一问,还给我问的懵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