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GD32F10x_Firmware_Library_V2.1.2提供的模板例程编译不通过

楼主(2021-02-20):
怎么GD32F10x_Firmware_Library_V2.1.2提供的模板例程编译不通过,已经安装IAR和KEIL对于GD器件的支持。IAR缺少头文件core_cmInstr.h和core_cmFunc.h,电脑上倒是能搜出一堆,但不知道哪一个合适,版本对不对。
Keil下也是缺少头文件cmsis_armcc.h。哪里下载一个GD32F107的完整工程,只想在模板里面添加代码,IAR和KEIL都可以,谢谢大家!

网友A:
删除固件库目录下的\Firmware\CMSIS\core_cm3.h,固件自带的core_cm3.h版本太低,删掉以后,系统会自动调用Keil或IAR安装目录里的h文件

楼主:
谢谢两位,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