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HC32L136K8TA的LCD显示BUG?

楼主(2021-02-20):
用HC32L136K8TA驱动LCD,1/8duty,1/3BIAS,电压2.5V。COM口使用了4,5,6,7,(因为布线原因com0,1,2,3没有使用)LCD对比度显示很差。同样的LCD,用COM0,COM1,COM2,C0M3,1/4duty驱动显示正常。是不是此芯片在1/8duty下使用有BUG?

网友A:
是不是本来就是1/8duty的驱动能力有点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本来就是1/8duty的驱动能力有点弱呢?

查看了驱动波形没发现异常,1/8duty实际只用了4个COM口。

网友B:
哪种工作方式?内部电阻?非超低功耗建议外部电阻,我们之前用内部电阻也出过问题

网友C:
查驱动波形,想办法增加驱动电流。用外部电阻分压并加电容。加三分

楼主:
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使用COM0-COM3 duty4驱动就可以了。提醒一下用这个芯片的,尽量不要用duty8,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