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tmega128amain函数调用其他函数,语句不执行

楼主(2021-02-20):
我把io初始化放到port_init函数,不能输出高电平,放到main函数就可以输出高电平,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还有这个说法吗?函数没申明?还是和系统函数重复了?

网友B:
你这写错了,AVR的芯片要控制某个硬件为输出模式,是设置为DDRx对应的bit为1,为0是输入模式

楼主(2022-01-15):
引用 网友B:
你这写错了,AVR的芯片要控制某个硬件为输出模式,是设置为DDRx对应的bit为1,为0是输入模式 ...

是的,找到问题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