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H10温湿度测量不准

楼主(2021-02-20):
目前是用了一个ATH10温湿度传感器测试板子环境的温湿度,用手上的一个机械温湿度计做对比,目前环境温度18℃,湿度47%,设备刚上电串口读出来是16℃,40%湿度。然后温度会缓慢上升17.5℃,湿度缓慢下降到37%。误差相对较大,根据手册上的数据看温差应该不超过0.5℃,湿度不超过4%,这种传感器是刚上电测出来的数据最准还是上电运行测出来的数据准?个人感觉应该是刚上电的数据最准,毕竟后来带电运行相当于一直有电流在干扰传感器。

程序上是每隔2秒钟测试一次温湿度传感器的数据

网友A:
没用过这个传感器。要从两个方面分析这个问题:
一、要看看这个传感器的手册,看里面有没有需要预热或者等待多长时间数据稳定的描述,
二、检查板子其他电路对这个传感器的影响,如有影响那就是开始比较准

网友B:
首先要确定你机械温度计的是否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确定你机械温度计的是否准确

额 小公司没标定设备

网友C:
将传感器放在恒温箱或者恒湿箱测试一下

网友D:
我以前也测试过一个I2C的温湿度传感器,发现测出来的数据和标定数据(用PT电阻测出来的温度,应该很准)也有一定的差距,大概0.5C, 可能原因是
PT电阻位置和I2C温湿度传感器位置不同,环境温度也略有不同。另外I2C温湿度传感器放在电路板上,电路板发热对传感器也有一定影响。

网友E:
或许是芯片自发热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或许是芯片自发热导致的

现在感觉温度还好 也就一两度偏差 湿度能有10%的偏差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感觉温度还好 也就一两度偏差 湿度能有10%的偏差
自发热很小,
但测量芯片要远离易发热的元件

网友F:
让传感器一直工作,采集温湿度AD值,之后可以每隔两秒打印一次采集数据,这样可以更准确些,我之前做BMS时候,单体电压采集就有这样问题

网友G:
用热电阻测。PT100、PT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