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31 ISP-485烧录问题

楼主(2021-02-20):
大佬们,关于M031 ISP-485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1 M031是否支持ISP-485程序烧录?
2 如果支持,预先通过ICP烧录的LDROM文件哪里下载?
3 如果支持,要在APROM文件中添加ISP-485相关代码吗?
4 例程里面的ISP-485例子的怎么用?为何通过keil将例程烧录进去,原执行代码不受影响?
请大佬们麻烦帮忙解决一下,感谢感谢。

本人小白,问的问题比较low,不喜勿喷,谢谢。

网友A(2023-01-16):
ISP-485?是用他家原来的ISP,你就是想把串口改成485?

网友B:
应该支持的吧,毕竟就是改变了通信方式而已

网友C:
你用的M031是M0内核吧,是支持在线升级的

网友D:
ISP是串口烧录,串口是全双工的,而RS485是半双工,有可能不支持。

网友E:
你可以自己写个IAP程序的,然后收到升级指令就接收升级包就好了

网友F:
你好像调整不了APROM里面的数据吧

网友G:
按理来说你需要自己写个BootLoader才行

网友H:
你想原执行代码不受影响的话,需要开辟两个bank才行吧

网友I:
你M031的flash没这么大吧,能支持原代码不受影响吗?

网友J:
你自己写BootLoader才行的,不能用官方的ISP了

网友K:
应该不支持ISP-485烧录的,我记得

网友L:
你可以问问官方的原厂FAE,看看能不能支持ISP485

网友M:
你说例程里有ISP-485源码?那你研究研究呗

网友N:
一般情况是需要影响原执行代码的,如果想不影

网友O:
LDROM是不是都是固定的,出厂预置好的?

网友P:
就不要用原来那一套了,自己写boot就解决了

网友Q:
也不是low,都是从新手走过来的嘛,你问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自己写个boot,带协议的那种,然后弄个上位机或者串口助手应该就可以

网友R:
估计用keil烧录也是烧录个BootLoader吧

网友S:
你可以研究研究他家的ISP-485是什么工作逻辑,估计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