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仿真正常,下载后不能正常工作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2-20):
仿真正常,下载后不能正常工作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22-03-16):
看看 ldrom aprom 有没有选择正确 ,看下自己的config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B:
假如您是使用Keil做為開發環境,Keil在Debug Mode會執行燒錄的ROM,而不是參考config0中的boot selection。

1. 請確認您燒錄的程式碼是燒錄至APROM還是LDROM
2. 請確認您config0中,boot selection 是選擇由APROM開機還是LDROM開機

兩個都一致,才會在上電後由您的程式碼開始執行

网友C:
Thu Apr 16, 2020 16:18:09: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0\arm\config\flashloader\Nuvoton\NUC131_APROM.flash

网友D:
那就是时序?
延时之类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