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跪求新唐ADC,可以设置内部基准电压吗?

楼主(2021-02-20):
新唐ADC,可以设置内部基准电压(参考电压),如何设置?
我现在就只是知道给引脚AVDD电压作为基准电压。但,好像不稳定。有没别的方法
       先谢谢了!

网友A:
可以设置为内部参数电压,但是注意,Vref引脚要悬空~

网友B:
用的是哪个料号?

网友C:
当然可以设置了

网友D:
看一下寄存器说明就知道了啊

网友E:
其实外部基准更准一点

网友F:
选一个好一点的电源做基准

网友G:
即便用内部基准 外部供电也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