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KEIL UV4 debug setting

楼主(2021-02-20):
问题描述:              keil4 version 4.50.0.0
下了 Nu-Link_Keil_Drv 1.29.6425 解压安装。安装完毕后,打开了工程,下载调试,在Periherals 缺少GPIO, 等各个外设的设定插件

这个是外设插件是在 DEBUG 内的  dialog DLL 中的parameter内设置的-----

请问,1:什么样的参数适合 以下的 DLL 文件,
                TARMCM1.DLL
           2: 纯软件Simulator 下。CPU DLL 文件内SARMCM3.DLL 的parameter 如何设定,
在网上找了一下,没有找到到答案,请各位朋友帮忙回答。

谢谢各位,非常感谢!

网友A:
我们平时都用 NuLink仿真,还没用过Simulator模拟仿真。

网友B:
升级到最新的keil插件试试看

网友C:
我都是用默认的设置

网友D:
是不是插件该升级了啊

网友E:
模拟仿真和实际情况相符吗

网友F:
这两种形式的仿真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G:
可以使用默认的设置吗

网友H:
我一直使用的是keil5,没有使用过KEIL4,。

网友I:
第一是建议 用新版的keil,第二是不建议模拟仿真,这样数据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