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这里的程序是不是有点问题?

楼主(2021-02-20):
  if ( len == FLASH_PAGE_SIZE && ((addr & (FLASH_PAGE_SIZE-1)) == 0) )
    {
        DrvFMC_Erase(addr);

        while (len >= FLASH_PAGE_SIZE)
        {
            FMC_ProgramPage(addr, (uint32_t *) buffer);
            len    -= FLASH_PAGE_SIZE;
            buffer += FLASH_PAGE_SIZE;
            addr   += FLASH_PAGE_SIZE;
        }
    }
--------------------
上面是BSP包里的一小段程序,if里面有( len == FLASH_PAGE_SIZE),说明请求的数据长度只要一个PAGE,不是多个PAGE,
所以只要运行一次           FMC_ProgramPage(addr, (uint32_t *) buffer);即可,没必要用到 while (len >= FLASH_PAGE_SIZE)。
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A:
你的理解是对的。
没必要用到 while (len >= FLASH_PAGE_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