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keil MDK中程序读写结构体成员进入HARDFAUL HANDLE RET的问题

楼主(2021-02-20):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因需要我现在讲程序从IAR转入到keil之中,但是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是这样,我声明了一个结构体,如下:
#pragma pack(push) //保存对齐状态
#pragma pack(2)//设定为2字节对齐
struct --eedata
{
char ID[12];
short int adress;;
float kt0[6];
float kt1[6];
      ~
      ~
DX[18];
Y[18];
}eedata;
#pragma pack(pop)//恢复对齐状态
这里keil中short int 占两字节 float占四字节,我将整个结构体设置为2字节对齐。可是问题出现了,我在程序之中对结构体成员eedata.kt0[]进行读写时,keil就会立刻跳入到起始文件的HARDFAUL HANDLE RET处,然后怎么运行都停在那,如果我将对结构体成员eedata.kt0[]读写语句屏蔽掉,程序就会正常运行,我不明白了,怎么会这样,我对结构体成员eedata.DX[]或者eedata.Y[]进行读写的时候都很正常,为什么对eedata.kt0[]就不行,他们都是结构体中的float型数组啊!!!!
整个程序之前在IAR之中都运行很正常,因为在IAR中默认的就是以2字节对齐,所以我没专门设置对齐,在keil之中我发现默认的对齐是4字节,所以在这里才强制设置成2字节,为什么IAR中可以keil中不行,为什么eedata.DX[]或者eedata.Y[]读写可以,对eedata.kt0[]读写就不行?????还望赐教啊!!!多谢了

网友A:
要设定为4BYTE对齐, 你可以去看如果没有对齐4字节,读回1个WORD时会迈HARDFAULT
这是M0内核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