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问个M051 485模式的问题

楼主(2021-02-20):
485模式检测到地址中断 开哪个中断啊?  我开的RLS_IEN 对不对啊?
外部有干扰的时候,我这里有时候会一直进这个中断 这几位写1 也没弄清。
RS485_ADD_DE                BIF;                FEF;                PEF;                        这几位不是写1清零了 么 清除了还是一只进中断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23-10-25):
485不就是个串口么,这种地址检测中断咋玩啊

网友B:
你用的是哪个例程?

网友C:
你这个485是啥硬件组成的?SP3485这种么

网友D:
干扰应该也没啥事儿吧,485的信息交互应该不怕干扰

网友E:
这个还是得翻手册才行,手册上一般都会有的

网友F:
我用的还是少,因为485就算是干扰也是通过协议给过滤掉了

网友G:
一般来说,这种研究大可不必,不如直接用现成的485方案

网友H:
干扰也不影响,毕竟差分信号嘛

网友I:
其实你加个锡纸包裹一下是不是就行了?

网友J:
这几位是啥寄存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