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半桥驱动电机电路

楼主(2021-02-20):
最近在看半桥驱动电机的电路,关于负载接法有不理解,发现有的推荐负载串联在两个MOS管源漏间,有的接法是并联在低侧MOS管上,请教一下大家哪种比较靠谱

楼主:
有点绕进去了,求救下大家

网友A:
电路1注意加续流二极管,且要考虑续流二极管的功耗,高端MOS管似乎可以省掉(直接短接),缺点是减速较慢。
电机并联在低侧MOS管上也是可以的,相当于同步整流,优点是效率高,减速快,可以实现能量回收,
缺点是减速时注意电机变成电源,并通过PWM升压对电源充电,可能造成电压升高,注意防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1注意加续流二极管,且要考虑续流二极管的功耗,高端MOS管似乎可以省掉(直接短接),缺点是减速较慢。 ...

学习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