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低功耗 Touch key ML56 系列

楼主(2021-02-20):
NuMicro® ML56 低功耗系列集成电容式触控按键与驱动液晶显示器 (LCD) 之增强型 1T 8051 内核微控制器,内建 64 KB Flash 内存、以及 4 KB SRAM,正常运行模式典型功耗可达 100 µA/MHz,休眠模式下LCD保持显示可低至 2 µA,ML56 系列最高速可达 24  MHz,支持宽电压工作范围 1.8V 至 3.6V,工作温度:-40℃ 至 105℃。
NuMicro® ML56 系列提供触控按键侦测电路,增加可调配参数有利于 Touch key 算法的执行效率,内建 14 信道独立按键,并具备低功耗、防水以及高抗干扰的特色,休眠模式下可透过触控按键唤醒系统,通过10V动态电流测试使其更适用在家电以及工业控制;此外新唐提供完整的触控校准工具以及软件库节省客户开发触控按键的时间,以及提升客户在量产时的生产良率。
NuMicro® ML56 系列内建 4 COM x 32 SEG, 6 COM x 30 SEG, 8 COM x 28 SEG LCD 驱动控制器,支持 Type-A 以及 Type-B动态驱动波型,最高可驱动多达 224 个点,VLCD 具备外部电压与内部电荷泵两种输入模式,内部电荷泵可确保电池电压掉电情况下MCU 仍能使 LCD 对比度保持一致。ML56 系列具备外挂电容以及内部电阻分压两种驱动 LCD 方式,外挂电容方式具备高达 200 mA 驱动能力用以驱动大尺寸屏幕;内部电阻分压适用于驱动小尺寸屏幕并达到省电的功效。
NuMicro® ML56系列针对产品安全要求更提供CRC-8硬件checksum,帮助客户在开机时与周期性的实现Flash自我检测功能;并内建高达4组PDMA加速数据的传输以减轻CPU负担,针对灯光控制的应用更可以配合SPI或UART接口实现连续位之间的不间断传输。
NuMicro® ML56 系列不只是低功耗更富含模拟周边如 12 位 500 KSPS SAR ADC 以及多达两组比较器、内建四阶参考电压可供 ADC 与 ACMP 使用,此外,ML56 系列内建实时频率和日历功能 (RTC),在休眠模式下仍能照常运作,NuMicro® ML56 系列提供三种封装 LQFP44、LQFP48 与 LQFP64,并与新唐 32 位微控制器同封装脚位兼容,让选型升级更加便利。
目標應用:
  • 量测类产品
  • 家电人机界面
  • 温控器
主要特徵 :
CPU外设
-全静态 8 位 1T 8051 内核 CMOS 微控制器 -多达 55 个通用输入输出引脚。所有输出引脚具有独立的 2 级电平转换速率控制
-指令集全兼容 MCS-51 - 8 通道 GPIO 中断,具备边缘/电平检测,全部 56 个 GPIO 均可配置为输入源之一
-4 级优先级中断配置 - 标准中断引脚和兼容标准 8051
-双数据指针 (DPTRs) - 两组 16 位定时/计数器 0 和 1 兼容标准 8051
- 一组 16 位定时器 2 带 3 信道输入捕获模块
工作条件 - 一组 16 位自动重载定时器 3,可作为 UARTs 的波特率时钟源
-宽电压工作范围 1.8V 至 3.6V - 一组可程序设计看门狗定时器 (WDT) 由专用 38.4 kHz LIRC 提供时钟
-宽工作频率最高至 24 MHz - 一组专用的自唤醒定时器 (WKT) 用于为节省功耗的自我定时器唤醒功能,由 38.4 kHz LIRC 或 32.768 kHz LXT 提供时钟源
-工业级工作温度 -40 °C 至 +105 °C - 一组专用的 RTC 可实现日历和闹钟
- 两组全双工串口,带有帧错误侦测及自动地址辨识功能。TXD 及 RXD 脚可通过软件更换管脚位置
低功耗特性 - 两组智能卡接口支持 ISO7816-3 兼容 T=0, T=1 和支持全双工 UART 模式
-正常运行模式典型功耗 100 µA/ MHz - 两组 SPI 端口支持主机和从机模式,当系统时钟为 24 MHz 时传输速率高达 6 Mbps
-低功耗运行模式典型功耗 19 µA - 两组 I²C 总线支持主机和从机模式,数据传输率高达 400  kpbs
-低功耗空闲模式功耗 17 µA - 6 组,12 通道脉宽调制器 (PWM) 输出,高达 16 位分辨率,为电机控制提供不同模式和故障刹车功能。16 位 PWM 计数器用作独立带中断的定时器
-掉电模式典型功耗小于 1.2 µA - 两组比较器支持迟滞功能
-掉电模式下唤醒时间为 10 µs (HIRC 运行) - 一组 12 位 ADC,当 VDD 大于 2.5 V 转换速率高达 500  Ksps,硬件触发和转换结果比较便于电机控制
内存LCD 驱动
-64K 字节 APROM, 用于使用者代码 -支持内部 VLCD 可调电荷泵模式
-可配置 4K/3K/2K/1K 字节 LDROM, 用于启动系统程序设计(ISP)代码 -支持 2.8V 至 5.5V LCD 操作电压
-APROM 中应用程序设计(IAP)内存 128 字节 -支持 Type-A 以及 Type-B 动态驱动波型
-Flash 内存 100,000 次擦写寿命 -支持内部电阻分压以及外挂电容
-代码安全加密 -提供 1/2, 1/3, 1/4 三种偏压可选择
-256 字节片上 RAM -4 COM x 32 SEG, 6 COM x 30 SEG, 8 COM x 28 SEG
-额外 4K 字节片上辅助 RAM(XRAM),通过 MOVX 指令访问
触控按键
PDMA -支持多达 14 信道触控按键
-三种模式: 外部设备到内存、内存到外部设备和内存到内存传输 -支持每一通道可独立调节灵敏度
-所有模式下原地址和目标地址必须字对齐 -支持扫描速度可调节功能
-内存到内存模式: 传输长度必须字对齐 -支持唤醒MCU功能
-外部设备到内存和内存到外部设备模式:传输数据长度可以字节对齐 -支持单一按键扫描或是周期性多按键扫描功能
-外部设备到内存和内存到外部设备模式:传输数据宽度字节对齐
电源监控
时钟源 -欠压检测(BOD)可用于低功耗模式,7 个级别可选,可配置中断或复位
-24MHz 高速内部振荡器 (HIRC) ± 1 % 精度等级 (25 °C, 3.3 V) 全工作条件范围下精度 ± 4 % 精度等级 -上电复位 (POR)
-38.4 kHz 低速内部振荡器 (LIRC) ± 1 % 精度等级 (25 °C, 3.3 V) 全工作条件范围下精度 ± 10 % 精度等级 -低电复位 (LVR)
-外置 4~24MHz(HXT) 晶振输入为精密定时操作
-外置 32.768 kHz (LXT) 晶振输入 强效抗 ESD 和 EFT 能力
-运行中可通过软件对时钟源切 -ESD HBM 通过 7 kV
-可程序设计系统时钟分频器从 1/2, 1/4, 1/6, 1/8…,最高到 1/512 -EFT > ± 4.4 kV
-闩锁测试通过 150 mA
开发工具
-基于 KEILTM 与 IAR 开发环境的新唐片上调试 ( OCD 模拟 )
-新唐在电路程序设计 ( ICP 程序设计 )
-新唐在系统程序设计 ( ISP 程序设计 ),通过 UART 烧写芯片

网友A:
很不错的芯片 竞争力是有的

网友B:
这个新唐系统设计程序怎么讲?

网友C:
哦很不错 很少看到有国产厂家做触摸屏板子

网友D:
现在做触摸屏竞争会蛮大的

网友E:
不错的产品 接口也很丰富

网友F:
有没有什么应用的技术文档

网友G:
这个产品没有怎么了解过 有没有官网的连接

网友H:
新唐又没有芯片配套触控板的方案

网友I:
非常的有亮点

网友J:
这个系列都很有竞争力

网友K:
触摸屏是一个大趋势啊

网友L:
都是小引脚的芯片

网友M:
应用的领域还是很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