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Nano130 串口问题

楼主(2021-02-20):
我在用Nano130进行uart通信,下发AT命令,然后读取通信模块数据,数据很多,我用查询方式读取串口Uart_Read(Uart1,uart_Rec_Buff,100),每次只能读前16个字节,有什么好办法处理?谢谢!

网友A:
……当然是用串口接收中断了
再慢的51,中断接收,即使每次只能读1字节,115200bps都能轻松处理

网友B:
我觉得是你读取方式的问题,中断加串口缓存区,是没有问题的。和你数据多少关系不大。

网友C:
FIFO只有16个,可以开fifo及rda中断处理收资料,避免新的资料迈不到fifo。

网友D:
BUFFER最好了!FIFO、超时中断等。

网友E:
中断方式多好啊

网友F:
查询方式容易丢数据

网友G:
换一种方式好了

网友H:
跟数据多少没有什么关系的

网友I:
读取的方式有问题

网友J:
我感觉楼主的代码还是有问题的。需要调整一下。

网友K:
换成中断方式操作呢?串口处理有好几种 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