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集中采集终端

楼主(2021-02-20):
集中采集终端应用方案

楼主:
本文所述设计是依照标准《DL/T698-2010 电能信息采集与管理系统》和
《Q/GDW-2013 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关于采集部分的软硬件功能性能等要求来实
现的。其硬件是基于 NUVOTON 公司的 32 位高性能 NUC972 微控制器芯片为平台开发的,利
用 MBUS 和 RS485 采集电、水、气、热表的实时数据,利用软件对采集来的数据进行运算
转化,存储到 1Gb 容量的 NANDFLASH 中,并通过 4G 通讯模块 EC20 把结果上送到系统主站
以供分析处理。

楼主:
NUC972 是一款非常经典的明星产品!!!!!!!

楼主:
NUC972 是 NUVOTON 公司主推的 32 位高性能微控制器芯片,其主要硬件参数和资源如
下:
ARM926EJ-S 内核,运行速率 300 MHz,支持 16 KB 指令缓存和 16 KB 数据缓存;
支持 MMU,支持 JTAG 调试接口,支持外部总线接口(EBI);
支持静态存储器和外部 I / O 设备,支持 8/16-bit 数据总线宽度;
支持 5 芯片选择存储器和外部 I / O 设备,支持可编程访问周期;
支持 4 个 32 位写缓冲区,支持可编程门阵列控制的 DDR2 SDRAM;
支持 16 位数据总线宽度,支持嵌入式 SRAM 56 k 字节,支持 16 k 字节内部引导 ROM;
支持多达四种启动模式,从 USB 或 eMMC 引导,从 NAND Flash 或 SPI Flash 引导;
支持两个锁相环,到 500 MHz,用于高性能系统操作;
外部 12 MHz 高速晶体输入精确定时操作;
外部 32.768 kHz 低速水晶 RTC 函数输入和低速时钟源;
支持 2 以太网 MAC 控制器,支持 DMA 功能,支持 USB 2.0;
支持 NAND 闪存接口,支持 8 位数据总线宽度;
支持 SLC 和多层陶瓷型快闪**体装置;
支持 512 B、2 KB 4 KB 和 8 KB 页面大小 NAND 闪存设备;
支持 8/12/16/18/24-bit 数据与 80/68 系列微处理器类型液晶模块;
支持 1024 x768 分辨率;
支持多达 11 个 UART 控制器,内置两套 SPI 控制器,支持两组 I2C 设备;
1.2 v 核心逻辑操作,1.8 v 的 DDR2 SDRAM I / O 操作,3.3 v 正常的 I / O 操作;
操作温度:-40℃~ 85℃。

网友A:
方案蛮详细的

网友B:
nuc975现在能拿到的价格如何

楼主:
感觉这里,还是需要使用隔离模块或者一体隔离芯片,比较简单。

楼主:
qboot 启动采用了双核启动方式,当第一个内核 uImage 的校验不通过时,将加载
第二块内核地址空间,启动第二个内核。
qboot 的主函数的代码如下:
int main()
{
  int i;
  unsigned int magic=0;
  unsigned int magic_clac=0, magic_datacrc=0, image_size=0;
  struct image_info image;
  unsigned int *vram;

    sysclk_init();
    init_sernuc(0);
    ser_putstr(0,"\n\rstart linux...\n\r");
    hw_init();
    board_nand_hwinit();
    memset(&image, 0, sizeof(image));
  image.dest  = (unsigned char *)SDRAM_FRAMEBUFFER_ADDR;
  image.offset = FLASH_**_BASE;
  image.length = FLASH_**_LEN;
  load_nandflash(&image);//load ** bmp
    lcd_ctrl_init(image.dest);
  image.dest  = (unsigned char *)SDRAM_LINUX_BASE;
  uimage_head = (struct linux_uimage_header *)image.dest;
  image.offset = FLASH_LINUX_BASE;
  image.length = FLASH_LINUX_LEN;
  for (i=0;i<1;i++) {
   load_nandflash(&image); //load image into sdram
   theKernel=(void(*)(int, int, unsigned int))(SDRAM_LINUX_BASE+64);
     theKernel(0, 4576,SDRAM_LINUX_PARAMETER);
     magic = swap_uint32n(uimage_head->magic);
   if ( magic == LINUX_UIMAGE_MAGIC) {
    image_size = swap_uint32n(uimage_head->size);
    magic_datacrc = swap_uint32n(uimage_head->data_crc);
    batt_gpio_high();
    magic_clac = crc32(0, image.dest + 64, image_size);
    if (magic_clac == magic_datacrc)
    {
theKernel=(void(*)(int,int,unsigned int))(SDRAM_LINUX_BASE+64);
   }else{
     dbg_info("\n\r kernel[%d] crc32 failed!!",i);
    }
   }
   else{
    image.offset += FLASH_LINUX_LEN;
}
  }
  return 0;
}

楼主:
linux 内核定制:

Linux 内核支持各种不同的设置,根据四表集中采集终端的功能需求,对 Linux 内核
进行了裁剪,减少了内核所消耗的资源。
四表集中采集终端基于 linux-3.10 内核源码,使用了 GCC4.8.4 交叉编译器,支持
EABI。
Linux 内核定制首先使用了新唐的 NUC970 系列芯片的缺省设置。通过“ make
nuc972_defconfig”加载默认配置。
    基本系统设置
开机命令设置-以 RAM 为根文件系统的设定,这里使用的配置如图 3-3 所示:

Ethernet 网口设置
四表集中采集终端配置了网口,通过网口可以对终端进行维护及升级的功能。网口的
配置如图 3-4 所示:

楼主:
NUC970 系列带有 11 个串口,可以分别独立设置。四表集中采集终端使用了 7 个串口,
分别用来维护 console 口、485I、485II、载波抄表口、MBUSI、MBUSII 通信口,红外通信
口。具体的内核配置如图 3-5 所示:

楼主:
GPIO 驱动程序配置 NUC970 系列芯片的 GPIO 口。从 GPIOA~GPIOJ 每组的 IO 保留了 32
个编号。在 GPIO 驱动设置中,保留了系统自带的通用的 GPIO 操作接口,通过
“/sys/class/gpio/..”的方法控制 GPIO。同时在驱动中增加了“NUC970 ava GPIO
support”支持。驱动主要实现的功能:将四表集中采集终端的 GPIO 的控制相应的管脚映
射在/dev/的相应设备下。应用程序可以直接通过/dev 的设备名进行 GPIO 的访问与读写操
作。具体的 GPIO 配置如图 3-6 所示:

楼主:
CPU 运行指示灯配置
   四表集中采集终端使用了 GPIOD11 管脚实现了“heartbeat”的心跳触发器。触发器用
来指示内核是否正常运行。当内核系统正常运行情况下,led 指示灯会不停的闪烁。具体
的 LED Trigger 配置如图 3-7 所示:

楼主:
时钟配置
四表集中采集终端设计使用了 RX8205 的时钟芯片来控制终端的时钟。RX8205 使用了
I2C 接口。驱动中进行了 Real Time Clock 的相关的配置。同时修改了驱动的 dev.c 的 I2C
的信息配置为:
{I2C_BOARD_INFO( "rx8025", 0x32),}, 如图 3-8 所示:

楼主:
Watchdog 驱动
   四表集中采集终端使用了 MAX706 芯片实现 wdg 的功能。在驱动中,增加了 MAX706 的
相关设备的驱动功能。MAX706 芯片需要在 1.5s 内对 WDG 管脚拉低,否则会导致芯片 RESET
输出。因此在驱动的入口函数调用中,使用了 subsys_initcall_sync(max706t_WDG_init);
提高驱动的调用优先级到 4,提供驱动加载速度。WDG 的内核基本配置如图 3-9 所示:

楼主:
SPI 驱动
四表集中采集终端设置中使用了 ATT7022E 多功能高精度的三相电能专用计量芯片来
实现设备的计量数据采集。同时使用了终端嵌入式安全控制模块 T-ESAM,两个设备共用了
SPI 接口。在硬件设计上通过不同的 CS 信号,来实现不同设备之间的访问。
在 SPI 设 备 驱 动 中 p  =  devm_pinctrl_get_select(&pdev->dev,  "spi0"); 通 过
nuc970_mfp_set_port_b(6,0); 将 GPIOB_6 初始化为 GPIO,应用程序通过控制片选,来实
现 RN8209 与 T-ESAM 芯片的操作。SPI 设备的初始化参数为:

#ifdef CONFIG_SPI_SPIDEV
        {
                .modalias = "spidev",
                .max_speed_hz = 75000000,
                .bus_num = 0,
                .mode = SPI_MODE_1,
        },
#endif
#if defined(CONFIG_SPI_NUC970_P0_NORMAL)
master->mode_bits = (SPI_MODE_1 | SPI_TX_DUAL | SPI_RX_DUAL | SPI_CS_HIGH );
SPI 设备的基本配置如图 3-10 所示:

楼主:
linux 文件系统
四表集中采集终端设计采用 cramfs 根文件系统。使用 mkcramfs 工具生成了根文件系
统。cramfs 系统的内容解压到 ram 时可以不需要一次性全部解压,而是某个位置数据需要
被系统访问时,计算出在 cramfs 中的位置,再解压到 ram 中,然后通过内存访问方式获
取需要的数据。cramfs 的解压都是由文件系统本身来管理,用户并不需要了解具体的实现
过程。
存储空间采用了 jffs2 嵌入式闪存系统,jffs2 是一种日志型文件系统。存储四表集中采集
终端的程序、接口库、通信数据、采集参数等设置功能。如图 3-11 所示:

楼主:
应用程序设计上使用了标准的 C 语言方式。主要功能包括规约接口库、驱动设备库及
应用程序库。接口库采用了动态库方式。应用程序设计时考虑到采用静态库方式存在的占
用内存及存储空间较大的缺点,因此这里设计采用了动态库的设计方式。动态库的优点在
于编译时并不被编译到目标文件中,只是在需要时动态调用加载到内存中,这样目标文件
会大大减小,同时动态库可以独立依赖它的应用程序,这样设计方便了软件的远程更新的
功能。四表集中采集终端的动态库加载在/nor/lib/下。应用程序加载在/nand/bin 下。其
软件功能整体框图如图 4-1 所示:

楼主:
电表数据采集的主要功能是根据不同的抄表命令及抄表要求,进行电表的相应数据抄
读。数据采集基本流程图如图 4-2 所示:

楼主:
四表集中采集终端的上行通道主要采用 GPRS 通信方式,通信单元使用了移远的 EC20
的 4G 模块。支持的网络模式(7 模)有:
2G: GSM/GPRS/EDGE  CDMA IS95/1X
3G:WCDMA/HSDPA/HSUPA/HSPA+  CDMA2000  TDSCDMA
4G: TDD-LTE  FDD-LTE
终端与通信模块间满足国家电网公司《Q/GDW1376.2-2013 集中器本地通信模块接口协
议》的要求,终端与主站的通信协议满足国家电网公司《Q/GDW1376.1-2013 主站与采集
终端通信协议》的基本要求。
GPRS 通信功能的软件流程如图 4-6 所示:

楼主:
四表集中采集终端支持手持抄表终端,手持设备通过红外接口可以近距离的直接与单
台终端、电能表、采集器等设备进行数据交换。四表集中采集终端内部支持国家电网公司
的《Q/GDW1376.1-2013 主站与采集终端通信协议》具体要求,通过掌机近距离设置终端
的通信参数,如主站通信地址、通信协议、IP 地址,通信路由等,也可以设置终端档案,
如采集点编号设置等。同时也可以通过掌机进行测量点数据的实时点抄,方便用户在现场
安装调试过程中进行设备的维护功能。

楼主:
系统的误差来源及分析

对于一个系统来说,误差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影响四表集中采集终端采集与测量精
度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
1.采样电阻的误差影响
电阻本身有阻值误差,并且尤其会因温度和湿度的不同导致阻值误差变大,因此本设
计所采用的电阻是低温漂的高精度电阻,所采用的电阻温度系统为 25ppm,可保证四表集
中采集终端的采用精度在 0.5 级以内。
2.互感器的误差影响
互感器的误差主要是电压误差和角度误差,电压误差是指副绕组电压侧值与额定变比
的积与原绕组电压实测值的差对原绕组电压的百分比,角度误差是指电压互感器副边电压
向量旋转 180 度与原边电压向量之间的夹角。本设计选用的互感器精度均在 0.1 级以内,
配合采样芯片可达到标准要求的 0.5 级采样精度。
3.环境对精度的影响
温湿度变化对于电子器件的特性都是有影响的,不仅会加快电子元器件的老化程度,
而且在高温高湿等环境下特别对于温度敏感型器件会有较大影响,热敏器件对于温度的变
换反应非常敏感,温度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热敏器件的特性状态,本文设计中的交流采样
电路即为温度敏感型器件。因此,温湿度的变化也是影响系统精度的主要因素之一。
4.电源变动的影响
在测试过程中对外部提供的电源做电源变动测试,由测试数据可以明显的看出,在外
部电源变化时,其电压电流的采样精度会受到相应的影响,由于外部电源的变化会使得终
端的误差有所增加。本设计才电源输入端设计有共模线圈和压敏电阻等防**件,可以
滤除大部分的电源变动干扰。
5.各种电磁干扰的影响
虽然在设计中采取了多种抗电磁干扰的措施,但仍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外部干扰信
号,如来自终端所处环境的磁场和电场的辐射干扰、公平干扰及共地干扰等。在实验室环
境下对终端做电磁兼容试验时可以发现,通过电磁兼容试验模拟的干扰会对终端精度产生
一定的影响。本设计在设计时既考虑了这些影响因素,无论从器件的选择还是 PCB 的设计
上都做了大量的防护设计工作,可以保证终端在各种电磁干扰的影响下精度在要求范围
内。

网友C:
这个方案着实是很详细的

网友D:
学习中 本人的知识盲区

网友E:
有没有文档 这样不方便查阅

网友F:
谢谢楼主 下载点资料来学习学习 不懂的还是很多

网友G:
系统的误差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需要知道如何去应对每种问题

网友H:
下载学习了 路且长 共勉

网友I:
很多的环境因素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NUC972 是 NUVOTON 公司主推的 32 位高性能微控制器芯片,其主要硬件参数和资源如
下:
ARM926EJ-S 内核, ...

BOM成本多少钱

网友K:
都可以采集什么信号啊

网友L:
主要用在抄表上?

网友M:
流程图很清晰啊

网友N:
这样的过程比较好处理

网友O:
采集的实时性如何

网友P:
学习了,很多知识都不错的,很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