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兆易GD32F207对RGB屏支持的问题

楼主(2021-02-20):
根据选型手册描述:GD32F207ZxT6(LQFP144) 支持LCD-TFT。但是手册的IO定义中没找到TLI_R0 及 TLI_R1的IO口。
而在gd32f20x_gpio.h中对TLI_R0及TLI_R1的映射是PH2&PH3, PH4&PI3,可是LQFP144封装中没有这几个IO口。

问题是:GD32F207是不是只有GD32F207IxT6(LQFP176)封装的才支持LCD-TFT?  或者是LQFP144封装的有哪个IO可以映射TLI_R0及TLI_R1? 谢谢!

网友A:
试过了吗?144是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了吗?144是支持的、

终于等到回答了
还没试呢
144支持?TLI_R0和TLI_R1引脚怎么连?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QFP144确实是没有TLI_R0和TLI_R1引脚,这个和RGB屏以及控制方式有关联。若是带触摸的RGB屏可能则需选择F20 ...

谢谢!
不过TLI_R0和TLI_R1引脚好像与是否触屏没关系。
F207Z(LQFP100)可以驱动RGB屏(不带触摸)?能帮忙提示一下吗?我正准备用F207I(LQFP176)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终于等到回答了
还没试呢

144支持?TLI_R0和TLI_R1引脚怎么连?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过TLI_R0和TLI_R1引脚好像与是否触屏没关系。
F207Z(LQFP100)可以驱动RGB屏(不带触摸)?能帮忙 ...

例如:驱动RGB565是OK的

若驱RGB屏的话,F450是比F207性价比更优的选择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过TLI_R0和TLI_R1引脚好像与是否触屏没关系。
F207Z(LQFP100)可以驱动RGB屏(不带触摸)?能帮忙 ...

若驱RGB屏的话,F450是比F207性价比更优的选择

网友C:
遇到同样问题,楼主解决了吗?我用的F450也是这样。楼主如果解决了,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例如:驱动RGB565是OK的

144脚和100脚只能用RGB565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驱RGB屏的话,F450是比F207性价比更优的选择

F450成本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同样问题,楼主解决了吗?我用的F450也是这样。楼主如果解决了,分享一下,谢谢! ...

F450没仔细了解过。应该和F207一样,有些只能用RGB565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遇到同样问题,楼主解决了吗?我用的F450也是这样。楼主如果解决了,分享一下,谢谢! ...

您用的是F450那个型号呢?因为不同的引脚封装,所驱的RGB屏幕是有差异的,只因引脚分配不够。例如100pin的就只能是驱RGB565,而176pin却能驱RGB888。我司是GD官方授权代理商,有疑问,可联系沟通交流(18166272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