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H桥电路电机线进行双绞后在mosfet开关时出现震荡

楼主(2021-02-20):
请教各位大佬:H桥电路驱动步进电机,电机线进行双绞后在mosfet开关时出现震荡,将两根线不进行双绞,震荡的幅值变小,频率不变,不知道怎么解决。感谢坛内大神给予指导,非常感谢。
以上是接线示意图。

以上接电机线双绞时,mosfet开关时的震荡电流波形。

以上电机线没有双绞时,mosfet开关时的震荡电流波形,震荡幅值变化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OUT1A丶OUT1B两端并联电阻,试试,以降低Q值。

好的,谢谢,我试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试下了。

可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OUT1A丶OUT1B两端并联电阻,试试,以降低Q值。

并联了电阻,波形没有改善,请问还有什么途径可以实验呢?谢谢。

网友C:
在OUT1A OUT1B分别对地增加1个RC串联的吸收试试吧,不要直接并电机两端,因为线太长了.有一点震荡应当也是允许的吧(在安全的范围内),想要彻底去掉开关时的震荡估计不太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OUT1A OUT1B分别对地增加1个RC串联的吸收试试吧,不要直接并电机两端,因为线太长了.有一点震荡应当也是 ...

这个有试过,也是没有改善。现在感觉主要是因为线长和双绞引起的。就是想知道线长双绞后为啥就会出现幅值较大的震荡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电阻不是并联在电机线圈两端。
并联电阻值应小于电机线圈內阻的100倍。 ...

我是把电阻直接并在了out1A和out1B的输出端,然后再3米长线接到电机端,电机内阻是19欧左右,也就是要并一个0.2左右的电阻是吧?我现在并的是1R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的100倍是1.9k。你现在用1欧则耗电太大。并联1欧仍然有振鈴这怪怪的。比如电源12v供电的反激式电路,在 ...

我用的是集成MOS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TB6600FG,现在测出来就是导线太长和双绞引起了大幅值震荡。如果减小导线长度,震荡周期就会变小;或者不进行双绞,这个震荡幅值就会明显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1/dT 看你的数据 振荡频率 超过 20MHz

这对于 步进电机而言 其实 根本没什么 影响 了 。。

嗯,电机的运行时没有啥问题。现在是想弄清楚为啥线长和线双绞会产生这个现象,而因为有一路LVDS视频线路和这个电机线缠绕在一起,在电机运行的时候,因为这个现象影响到了视频信号,出现了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