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雅特力如何用jlink解锁

楼主(2021-02-20):
用雅特力的安装包,可以在jlink 6.8识别到芯片。不使用icp程序,如何jflash解锁?

网友A:
安装我们提供的对应pack即可。

楼主:
安装了也没用啊,不能解除读保护,已经新建403a的工程了

网友A(点评):
那先用ICP+Jlijnk吧 ,打开ICP,连接目标芯片,点开《设备操作》->《读保护》 -> 《解除读保护》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是烧录台自动用jflash烧录的,现在这个icp很麻烦,不能自动搞擦除覆盖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如果只是量产下载,那可以直接选成ST对应型号,然后下载。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量产烧录已经没有问题,就是已经烧录并且加了读保护的板子,重新烧录都需要用icp软件连接去掉读保护。太麻烦了,要是支持jflash工程直接解除保护就完美了。

网友B(2021-07-01):
boot0接高电平,刷demo程序

网友C:
是怎么锁上的呢?我觉得能锁就能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