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基于HAL库的SPI读FLASH

楼主(2021-02-20):
基于STM32F407利用HAL库使用SPI对W25Q128进行读写实验。

楼主:
电路图如下:PI0使能,PC2MISO,PI3MOSI,PI1CLK;

楼主:
对COBEMX进行初始化:

楼主:
根据芯片手册配置传输模式:

楼主:
轮询发送数据

楼主:
根据芯片手册编写函数:
读一个字节:W25X_SPIRWByte

/***************读一个字节****************/
uint8_t W25X_SPIRWByte(uint8_t TxData)
{
    uint8_t RxData;
/*硬件通道,发送的数据,接收的数据,数据长度,超时时间*/
    HAL_SPI_TransmitReceive(&hspi2, &TxData, &RxData, 1, 0xff);
    return RxData;
}

楼主:
芯片使能配置
/****************使能CS引脚******************/
#define FLASH_CS_Pin         GPIO_PIN_0
#define FLASH_CS_GPIO_Port   GPIOI
#define FLASH_CS_SET()       HAL_GPIO_WritePin(FLASH_CS_GPIO_Port, FLASH_CS_Pin, GPIO_PIN_SET)
#define FLASH_CS_RESET()     HAL_GPIO_WritePin(FLASH_CS_GPIO_Port, FLASH_CS_Pin, GPIO_PIN_RESET)

楼主:
芯片写使能:void W25X_WriteEnable()

楼主:
  1. #define   Write_Enable   0x06  //擦除指令

楼主:
/***************flash写使能****************/
void W25X_WriteEnable()
{
    FLASH_CS_RESET();//CS拉低使能芯片
    W25X_SPIRWByte(Write_Enable);//写入指令
    FLASH_CS_SET();
}

楼主:
芯片读取状态等待:W25X_WaitBusy()

楼主:
  1. #define   Read_Status_1  0x05  //写使能指令

楼主:
/***************flash读取状态等待****************/
void W25X_WaitBusy()
{
    uint8_t tmp;
    while(1)
    {
    FLASH_CS_RESET();//CS拉低使能芯片
    W25X_SPIRWByte(Read_Status_1);//写入指令
    tmp = W25X_SPIRWByte(0xff);
    FLASH_CS_SET();
    if((tmp & 0x01) == 0)
        {
            return;    //可加入超时跳出
        }
    }

}

楼主:
擦除指令: W25X_Erase(uint32_t address)

楼主:
擦除指令位0x20
  1. #define   Sector_Erase   0x20  //擦除指令

楼主:
/***************flash擦除****************/
//传入一个地址进行擦除
void W25X_Erase(uint32_t address)
{
    FLASH_CS_RESET();//CS拉低使能芯片
    W25X_SPIRWByte(Sector_Erase);//写入指令
    W25X_SPIRWByte((address >> 16) & 0xff);//从高位开始写入24位地址
    W25X_SPIRWByte((address >> 8) & 0xff);//从高位开始写入24位地址
    W25X_SPIRWByte((address >> 0) & 0xff);//从高位开始写入24位地址
    FLASH_CS_SET();

}

楼主:
为什么是(address >> 16) & 0xffFLASH写页操作:W25X_WritePage(uint32_t address, uint8_t *pbuf, uint16_t len);

楼主:
  1. #define   Page_Problem   0x02  //写页指令

楼主:
/***************flash写页操作****************/
void W25X_WritePage(uint32_t address, uint8_t *pbuf, uint16_t len)
{
    uint16_t i = 0;
    W25X_WriteEnable();
    FLASH_CS_RESET();//CS拉低使能芯片
    W25X_SPIRWByte(Page_Problem);//写入指令
    W25X_SPIRWByte((address >> 16) & 0xff);//从高位开始写入24位地址
    W25X_SPIRWByte((address >> 8) & 0xff);//从高位开始写入24位地址
    W25X_SPIRWByte((address >> 0) & 0xff);//从高位开始写入24位地址
    for(i = 0; i<len; i++)
    {
        W25X_SPIRWByte(pbuf[i]);
    }
    FLASH_CS_SET();
    W25X_WaitBusy();
}

楼主:
FLASH读操作:W25X_ReadData(uint32_t address, uint8_t *pbuf, uint16_t len);
  1. #define   Read_Data      0x03  //读指令

楼主:
/***************flash读操作****************/
void W25X_ReadData(uint32_t address, uint8_t *pbuf, uint16_t len)
{
    uint16_t i = 0;
    W25X_WriteEnable();
    FLASH_CS_RESET();//CS拉低使能芯片
    W25X_SPIRWByte(Read_Data);//写入指令
    W25X_SPIRWByte((address >> 16) & 0xff);//从高位开始写入24位地址
    W25X_SPIRWByte((address >> 8) & 0xff);//从高位开始写入24位地址
    W25X_SPIRWByte((address >> 0) & 0xff);//从高位开始写入24位地址
    for(i = 0; i<len; i++)
    {
        pbuf[i] = W25X_SPIRWByte(0xff); //传输任意数
    }
    FLASH_CS_SET();
    W25X_WaitBusy();
}

楼主:
讲解:

比如我要读一组数据,建立一个缓冲区  uint8_t buffer[256]; //准备一个页的缓冲区

向缓冲区写入一组数据:  W25X_WritePage(0, buffer, 256);  //写入缓冲区256个字节

0是起始地址,buffer是写入缓冲区,256是写入字节长度

我要写一组数据则是利用  W25X_ReadData(0, buffer, 256);

我们可以看到,实现FLASH的读写操作仅仅用了一个函数:W25X_SPIRWByte(uint8_t b)

而这个函数仅仅是由HAL_StatusTypeDef HAL_SPI_TransmitReceive(SPI_HandleTypeDef *hspi, uint8_t *pTxData, uint8_t *pRx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这个函数实现的,这个函数实际上就实现了全双工通信,即主机和从机同步传输数据。换种方式来说就是SPI内部有一个移位寄存器,主机发送一个字节到从机,同时会把从机的一位数据移出,移出的数据同时转移给主机,即SPI通信是发送一位接收一位。

这个函数就是实现了发送一个数据同时接收一个数据这样一个功能,比如我接收一个数据只需要W25X_SPIRWByte(0xff),我们向从机发送0xff,这个值是任意的,因为我们只想要接收值,返回的值就是从机的值。那么如果是向从机发送值呢?只要把W25X_SPIRWByte(写上我们想要发送的值就好了)。

楼主:
SPI+DMA处理读写FLASH  加入DMA之后程序上没什么太大的改动。

网友A:
非常简单的操作

网友B:
连寄存器都介绍了啊

网友C:
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啊

网友D:
一次能读取多少个字节啊

网友E:
每次都要擦除4K空间吗

网友F:
长知识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