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表[学习笔记]

楼主:
二维ST表,一维ST表。
概念
ST表是用来求解区间最大值的一种优秀的离线算法,它可以 O ( n l o g n ) O(nlogn)O(nlogn)预处理,,然后O(1)查询,如何实现呢?

楼主(2021-02-20):
思想
运用了近似于区间DP的方法,一个大区间有小区间转移得到,不同的是,我们定义S T [ i ] [ k ] ST[i][k]ST[i][k]表示从第i ii个位置起,2 k 2^k2
k
个数的最大值,咋转移呢?发现我们只处理2 k 2^k2
k
所以2 k 2^k2
k
可以拆成两个没有相交的长度为2 k − 1 2^{k-1}2
k−1
的区间
分别是S T [ i ] [ k − 1 ] ST[i][k-1]ST[i][k−1]和S T [ i + 2 k − 1 ] [ i − 1 ] ST[i+2^{k-1}][i-1]ST[i+2
k−1
][i−1],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先预处理这两个小区间的值,而这两个小区间需要更小的区间来更新,所以到底层就是S T [ i ] [ 0 ] ST[i][0]ST[i][0]也就是每个位置上的原数了,然后再一层一层的向上贡献,至此实现方法已经有了

楼主:
实现
//预处理
inline void pre()
{
        for (int i=1;i<=e;i++)
        for (int k=1;k<=n-(1<<i)+1;k++)
        f[k][i]=max(f[k][i-1],f[k+(1<<(i-1))][i-1]);
        return ;
}

楼主:
我们外层枚举2k
,内层循环每个位置,然后每次拆成上面两个式子的max就好了

楼主:
//询问
inline int que(int l,int r)
{
        int t=(log2(r-l+1));
        return max(f[l][t],f[r-(1<<t)+1][t]);
}

楼主:
发现询问区间有两种情况
1. 1.1.是2 k 2^k2
k
,那么直接对区间长取个l o g 2 ( r − l + 1 ) log_2({r-l+1})log

(r−l+1)然后输出S T [ l ] l o g ] ST[l]log]ST[l]log]就行了
2. 2.2.不是2 k 2^k2
k
,那么不难发现,他可以拆成两个2 k < l e n 2^k<len2
k
<len的区间的并,也就是说从区间左端点向右一段不超过区间长,但大于1 2 l e n \frac{1}{2}len

len的区间,从右端点向左一段不超过区间长,但大于1 2 l e n \frac{1}{2}len

len的区间,发现都过了1 2 \frac{1}{2}

所以肯定会有交集,也肯定将 整个区间覆盖全了,然后直接对这两部分取max就好
然后我们发现,len是2 k 2^k2
k
就会分成两个完全覆盖区间的相同的区间,所以就可以合并这两种情况了,输出上面代码里的式子就好了

楼主:
实现:
//预处理
inline void pre()
{
        int t=log2(n),e=log2(m);
        for (int i=0;i<=t;i++)
        for (int k=0;k<=e;k++)
        {
                if (i==0&&k==0) continue;
                for (int j=1;j<=n-(1<<i)+1;j++)
                for (int p=1;p<=m-(1<<k)+1;p++)
                if (i==0)
                f[j][p][i][k]=max(f[j][p][i][k-1],f[j][p+(1<<(k-1))][i][k-1]);
                else
                f[j][p][i][k]=max(f[j][p][i-1][k],f[j+(1<<(i-1))][p][i-1][k]);
        }
        return ;
}

楼主:
自己意会一下分割方式,脑补一下过程[

楼主:
//查询
inline int que(int x,int y,int l,int r)
{
        int t=log2(l-x+1);
        int e=log2(r-y+1);
        int a1=max(f[x][y][t][e],f[l-(1<<t)+1][r-(1<<e)+1][t][e]);
        int a2=max(f[l-(1<<t)+1][y][t][e],f[x][r-(1<<e)+1][t][e]);
        return max(a1,a2);
}

楼主:
这也是个神奇的过程,继续脑补

需要了解的是
若需要在线,可以用树状数组或者线段树
二维ST表还有另一种写法,可以少一个log,具体实现就是S T [ i ] [ j ] [ k ] ST[i][j][k]ST[i][j][k]表示以( i , j ) (i,j)(i,j)为起点2 k 2^k2
k
为边长的正方形的最大值,询问需要费点时间,可以被一个宽度极小的矩形卡死,看实际情况吧

楼主:
一维完整代码
//By AcerMo
#include<cmath>
#include<cstdio>
#include<cstring>
#include<iostream>
#include<algorithm>
using namespace std;
const int M=100500;
int n,m,e,f[M][20];
inline void read(int &x)
{
        x=0;char ch=getchar();
        while (!isdigit(ch)) ch=getchar();
        while (isdigit(ch)) x=x*10+ch-'0',ch=getchar();
        return ;
}
inline void write(int x)
{
        if (x>9) write(x/10);
        putchar(x%10+'0');
        return ;
}
inline void pre()
{
        for (int i=1;i<=e;i++)
        for (int k=1;k<=n-(1<<i)+1;k++)
        f[k][i]=max(f[k][i-1],f[k+(1<<(i-1))][i-1]);
        return ;
}
inline int que(int l,int r)
{
        int t=(log2(r-l+1));
        return max(f[l][t],f[r-(1<<t)+1][t]);
}
signed main()
{
        read(n);read(m);e=log2(n);
        for (int i=1;i<=n;i++)
        read(f[i][0]);pre();
        for (int i=1;i<=m;i++)
        {
                int l;read(l);
                int r;read(r);
                write(que(l,r));puts("");
        }
        return 0;
}

楼主:
二维完整代码
//By AcerMo
#include<cmath>
#include<cstdio>
#include<cstring>
#include<iostream>
#include<algorithm>
using namespace std;
const int M=305;
int n,m,q;
int f[M][M][10][10];
inline void read(int &x)
{
        x=0;char ch=getchar();
        while (!isdigit(ch)) ch=getchar();
        while (isdigit(ch)) x=x*10+ch-'0',ch=getchar();
        return ;
}
inline void write(int x)
{
        if (x>9) write(x/10);
        putchar(x%10+'0');
        return ;
}
inline void pre()
{
        int t=log2(n),e=log2(m);
        for (int i=0;i<=t;i++)
        for (int k=0;k<=e;k++)
        {
                if (i==0&&k==0) continue;
                for (int j=1;j<=n-(1<<i)+1;j++)
                for (int p=1;p<=m-(1<<k)+1;p++)
                if (i==0)
                f[j][p][i][k]=max(f[j][p][i][k-1],f[j][p+(1<<(k-1))][i][k-1]);
                else
                f[j][p][i][k]=max(f[j][p][i-1][k],f[j+(1<<(i-1))][p][i-1][k]);
        }
        return ;
}
inline int que(int x,int y,int l,int r)
{
        int t=log2(l-x+1);
        int e=log2(r-y+1);
        int a1=max(f[x][y][t][e],f[l-(1<<t)+1][r-(1<<e)+1][t][e]);
        int a2=max(f[l-(1<<t)+1][y][t][e],f[x][r-(1<<e)+1][t][e]);
        return max(a1,a2);
}
signed main()
{
        read(n);read(m);
        for (int i=1;i<=n;i++)
        for (int k=1;k<=m;k++)
        read(f[i][k][0][0]);
        pre();read(q);
        while (q--)
        {
                int x,y;read(x),read(y);
                int l,r;read(l),read(r);
                write(que(x,y,l,r));puts("");
        }
        return 0;
}

楼主:
以上2 k 2^k2=

楼主:
好多复制过来都是错的,不过大体没啥区别。哈哈哈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

网友B:
这个表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C:
运算速度如何

网友D:
流程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E:
这种算法能节省时间还是空间呢